请教:为什么低速切削时会“不太平稳”?

楼主(2015-10-01):
   在某教科书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在低速切削钢件时,由于切削过程不太平稳,容易崩刀”,不明白为什么低速切削时会“不太平稳”,望社区大侠高手们指教,谢谢。

网友:
第一,相同进刀速度情况下,高速时的进刀量相对小很多。第二,高速旋转的物体有向心力约束它。个人浅见。

网友(点评):
第二点是来搞笑的?

网友(点评):
第一点好像也不太对劲···

网友A:
钢件在低速切削时,极易产生积屑瘤,积屑瘤会有一个阶段内持续的附着于刀刃上,就是通常所说的粘刀,这时刀工件真正接触起切削作用的就不再是刀刃而是积屑瘤,甚至切削状态变成了挤压状态,于是切削力就成倍增加;同时积屑瘤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突然的脱落,此时切削力又会急剧变小,而且这个过程是不规律、不可控的,在这种切削力的不断变化中,刀具极易崩刃。
 这也是在加工一些比较软的材料时,需要高转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避免粘刀,减少积屑瘤的影响,比如加工A3钢,甚至于像生铝这样软得像豆腐的材料,低速切削就也容易爆刀。

网友:
最好把这一段前后文贴出来看看,单看一句说明不了问题。另外把课本名字和作者晒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钢件在低速切削时,极易产生积屑瘤,积屑瘤会有一个阶段内持续的附着于刀刃上,就是通常所说的粘刀,这时刀 ...

积屑瘤只会引起前刀面有剥离,不会引起刀尖破裂的。另外,积屑瘤产生有特定的条件。整个正前角刀片物理涂层,你怎么搞也不会有积屑瘤产生的。另外一点,跟冷却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与摩擦系数有关。在不同的速度范围内,摩擦系数是有所不同的。摩擦系数大的,容易产生高温,也就容易产生积屑瘤。譬如说,切削45号钢,在切削速小于3m/min,或大于60m/min时,摩擦系数都比较小,不易形成积屑瘤。

所以可以这样讲,在一定的速度范围内,由于摩擦系数大,易于形成积屑瘤,切削过程会有不太稳定的倾向。

网友C:
这个应该和 切削力 背向力 进给力 有关,《工业生产过程》有计算的。

网友:
前面所说积屑瘤造成崩刃的原因是积屑持续堆积在刀刃及刀尖部分,造成局部受力过大,
以前涂层刀用得少,多是用的手磨焊接刀,即使是高速切削时,也容易产生积屑瘤,低速时切削钢件时,基本属于半切削半挤压状态,积屑堆积于刀尖更是常有的事,
经常在加工完成后,会有少许切屑粘在刀尖,有时轻触即可脱落,有时粘得很牢,个人认为这也是积屑瘤,对切削过程中会有影响,只是这种影响通常是微观的。

网友:
多一点这样的贴子多好啊,关于机械加工的本质, 有时候也有点迷糊

网友:
好贴,顶一个,对于积屑瘤在普通加工中不可避免,稳定性需要微调

网友:
我这样理解:一钢件比较韧,比较难加工,二低速意味着更长的切削时间,接触时间,热量传到刀刃上降低刀的切削性能,导致工作不稳定。我觉得楼主的那句话,不可过度解读,写书的为了省事会省略很多特定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积屑瘤只会引起前刀面有剥离,不会引起刀尖破裂的。另外,积屑瘤产生有特定的条件。整个正前角刀片物理涂 ...

能否说说是什么样的涂层?

网友(点评):
很薄的物理涂层。

网友D:
积屑瘤的形成:

在切削速度不高而又能形成带状切屑的情况下,加工一般钢料或铝合金等塑性材料时,常在前刀面切削处粘着一块剖面呈三角状的硬块(图2-19),它的硬度很高,通常是工件材料硬度的2~3倍,这块粘附在前刀面上的金属称为积屑瘤。

切削时,切屑与前刀面接触处发生强烈摩擦,当接触面达到一定温度,同时又存在较高压力时,被切材料会粘结(冷焊)在前刀面上。连续流动的切屑从粘在前刀面上的底层金属上流过时,如果温度与压力适当,切屑底部材料也会被阻滞在已经“冷焊”在前刀面上的金属层上,粘成一体,使粘结层逐步长大,形成积屑瘤。积屑瘤的产生及其成长与工件材料的性质、切削区的温度分布和压力分布有关。塑性材料的加工硬化倾向越强,越易产生积屑瘤;切削区的温度和压力很低时,不会产生积屑瘤;温度太高时,由于材料变软,也不易产生积屑瘤。对碳钢来说,切削区温度处于300~350℃时积屑瘤的高度最大,切削区温度超过500℃积屑瘤便自行消失。在背吃刀量和进给量保持一定时,积屑瘤高度与切削速度有密切关系,因为切削过程中产生的热是随切削速度的提高而增加的。图2-20中,Ⅰ区为低速区,不产生积屑瘤;Ⅱ区积屑瘤高度随的增大而增高;Ⅲ区积屑瘤高度随的增大而减小;Ⅳ区不产生积屑瘤。

积屑瘤对切削过程的影响:

(1)使刀具前角变大: 阻滞在前刀面上的积屑瘤有使刀具实际前角增大的作用(参见图2-19),使切削力减小。
(2)使切削厚度变化: 积屑瘤前端超过了切削刃,使切削厚度增大,其增量为,如图2-19所示。将随着积屑瘤的成长逐渐增大,一旦积屑瘤从前刀面上脱落或断裂,值就将迅速减小。切削厚度变化必然导致切削力产生波动。
(3)使加工表面粗糙度增大: 积屑瘤伸出切削刃之外的部分高低不平,形状也不规则,会使加工表面粗糙度增大;破裂脱落的积屑瘤也有可能嵌入加工表面使加工表面质量下降。
(4)对刀具寿命的影响: 粘在前刀面上的积屑瘤,可代替刀刃切削,有减小刀具磨损,提高刀具寿命的作用;但如果积屑瘤从刀具前刀面上频繁脱落,可能会把前刀面上刀具材料颗粒拽去(这种现象易发生在硬质合金刀具上),反而使刀具寿命下降。

网友(点评):
这个说的挺详细的,不过没有对涂层和角度进行说明有点遗憾。另外,冷却也没有提到。严谨的说,而且也没有顺多少线速度以内会产生积屑瘤。

网友(点评):
把刀用好大侠,多少线速度以内会产生积屑瘤,要看什么材料,钢和铝不一样,不同牌号的钢也不一样。这里提供的图2-20是说明一个基本的规律,具体材料有具体的数据。

网友(点评):
另外,这些都是数控机床流行之前的出版刊物,主要的讨论对象是普通机床,还没有强制冷却这一回事。

网友(点评):
熊anh大侠,积屑瘤位处刀前面,其硬度比工件材料要硬几倍,它与刀具联合切割工件,那么刀具本身不就可以减少切削力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和 切削力 背向力 进给力 有关,《工业生产过程》有计算的。

谢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积屑瘤的形成:

在切削速度不高而又能形成带状切屑的情况下,加工一般钢料或铝合金等塑性材料时,常在前刀 ...

虽然这段应该摘自教科书,但是我还是不太同意积屑瘤使切削力减小的这句,积屑瘤使切削力减小应该是特定条件下,多数时候应该是要增加的,积屑瘤或虽然使前角增大,但是由于积屑瘤的表面粗糙以及其材质与工件相同,会产生亲和(不知道这个词是否准确,反正是这个意思,这也是选择刀具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现在的刀具涂层,也有这个作用)的作用,且硬度较低,从而导致摩擦力急剧增加,再加上前文所述的积瘤导致切削厚度增加,这也是出现粘刀时极易爆刀的原因。

网友(点评):
积屑瘤位处刀前面,其硬度比工件材料要硬几倍,它与刀具联合切割工件,那么刀具本身不就可以减少切削力了吗?

网友(点评):
“替代刀具”和“联合切割”是两回事。

网友:
个人观点,纯属猜想,未经验证:
1、低速时,刀具与工件的摩擦系数会因两者的相对速度的变化而不同,因此在低速时会容易产生类似于机床导轨“爬行”的效果,从而刀尖发生颤动导致崩刃
2、在高速加工时发热量大,在刀尖附近的加工区域,工件材料的屈服极限会降低,因此容易加工,而低速时发热量低,材料的屈服极限基本不变,导致加工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这段应该摘自教科书,但是我还是不太同意积屑瘤使切削力减小的这句,积屑瘤使切削力减小应该是特定条 ...

以下所说是我个人的实际经验以及一些对理论的理解:积屑瘤的影响几乎都是不利的,按书本所说,某些特定条件下可以将转换为有利因素,但是我个人实际工作没有遇到过。
第二,积屑瘤的硬度比工件高并不代表它就可以代替刀具进行切削,影响刀具切削的因素有多方面,硬度、角度、材质、表面粗糙度等,积屑瘤的硬度与刀具相比,还是有差距的,角度也有不确定性,而且材质与工件相同,在高温下容易出现粘结的情况(我们在选择刀具时,都需要考虑刀具的材料和工件材料尽量不包含或少包含相同元素),会增加摩擦力,这个力会传递到刀具上,可能会造成崩刃,最致命的是积屑瘤的不可控,不稳定,在一个阶段内会持续积累,然后可能突然脱落,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切削力变化很大,会带到振动等不因素,而且在脱落时积屑瘤的体积如果比较大,会卡在工件和刀具间,直接的效果就是爆刀。
按一些书本介绍,如果能把握好刀具的角度和切削参数,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控制积屑瘤的产生及消除,使期处于稳定状态,可以保证一家的角度和尺寸,就能达到代替刀具而直接与工件接触的目前,这种条件下可以极大的延长刀具寿命,以前在工作也尝试过,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试验成功。

网友(点评):
感谢分享个人经验

网友(点评):
积屑瘤代替刀刃切削的理论好像是个日本人提出来的,叫什么银白屑切削,实际上很难稳定控制,必须经过大量实验,而且对于不同材质刀尖几何角度、切削用量也不同,因此对于多品种加工来说不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网友(点评):
是的,实际操作当中难度很大,曾经有一段时间40Cr的轴粗车做得多,当时用焊接刀尝试过,有所改善,但是离书上介绍的还有很大距离,记得当时是60到70M的线速度,单边吃刀5到7MM,走刀0.4到0.5,

网友(点评):
刚开始的时候铁屑是白色或淡黄色,磨一次刀最好的时候能用到10小时左右,铁屑会变成黑色,(当然是加工冷却液的)。经验固然可贵,但是最重要的是从经验中提取出科学和规律并标准化,才是发展之道

网友:
这里有个链接,供参考:http://www.sandvik.coromant.com/zh-cn/knowledge/milling/troubleshooting/tool_wear/pages/builtup-edge1.aspx

积屑瘤 (B.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