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孔的问题

楼主(2015-10-01):
  我最近一段时间老是遇到锥螺纹孔的问题,我想请教下,知道螺纹的规格,
1.怎么去选钻底孔钻头的直径,
2.怎么去选丝锥,
3.去确定丝锥的精度

网友A:
简单说,严谨的图纸上会标明螺纹规格,螺纹精度,底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严谨的图纸上会标明螺纹规格,螺纹精度,底孔径。

恩有的,但是丝锥的精规格、精度   怎么去选择呢?

网友B:
很多资料上都有大致的数据,详细资料就需要去查专门的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资料上都有大致的数据,详细资料就需要去查专门的手册了。

网友D:
我觉得查专门手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以直接向制造厂家咨询,也可从厂家获得一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查专门手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以直接向制造厂家咨询,也可从厂家获得一些资料。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