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齿廓投影线

楼主(2015-10-01):
锥齿轮齿廓投影线:如图,有没有简单的方法不要这些齿廓的投影线,谢谢!

网友:
怎么不可能不显示,你既然学过正投影就应该知道显示才是正确的投影,而平常不显示的画法叫简化画法,是在不引起误解的前提下为了方便画图而简化的,但现在都是三维软件直接出图的,显示了才能快速出图,你特别为之的不显示只能是坑自己。
答案是没有快捷的方式,要么你手工一个个隐藏这些你认为不显示的轮廓线,要么用断面图方式,在剖面视图属性中有一个只显示剖面的选项,但是同样的你仍然需要手工处理,这次是手工添加线段,因为只显示剖面的结果同样是不合适的。反正你想轻松是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