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装配方案,怎么选择

楼主(2015-10-02):
一样的两种装配方案,一种是螺纹内攻齿轮,好处是可以一次成型,齿面有保证,难处也是显著的,内插齿,而且是在螺纹上插齿。另一种是滚柱体上下两端攻齿轮,难处是上下两端的齿面很难保证在一个面上,而且在装配时,上下两端的外齿也很难保证齿面重合,好处是相比便于加工。请各位师傅说说怎么选择?

补充内容 (2015-10-2 11:15):
还有就是,各位师傅不管选择那种方案,请说得详细些好吗?说第一种难,难在哪?是无法加工还是价钱问题?是价钱问题又大概是个什么标准?

网友:
这种加工问题与创业有何牵扯?
发帖都随意扔,也不管是哪个版块,这样干实事就很随兴

网友(点评):
板块标题那都不是事,请LIAO侠参看所有主题。

网友:
上方案难加工。

网友(点评):
问题是下方案加工保持上下两端的齿面重合一样的难啊,而且我还不好检测它的重合度,一次成型几乎不可能,因为必须跳过中间的螺纹,还有就是装配时上下两端的(黑色)外齿也难保证齿面重合,不利因素太多~

网友(点评):
能给我说说,第一种方案有谁能加工吗?要多少钱?国内不行,我可以找国外。

网友:
这个怎么给意见  什么都没有  做什么用的  精度是多少  材料      就算着些不考虑第一种在螺纹上加工齿你的齿能用多久 还有怎么去检验

补充内容 (2015-10-2 19:48):
你把在哪用的  是什么材料  精度多少  要求发出来  不然怎么帮你

网友(点评):
标准的梯形螺纹,牙2.25高,螺距4(这个数据后期会根据需求改),加工成齿的话强度应该不是问题,至于怎么检验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比起第二种方案中检验上下共4个面的重合度应该要好得多吧~

网友(点评):
用于一种景观泵,不过它的实际用途就不说了,材料用合金钢,精度6级以上,最终精度按性价比谈判确定,要求能承受1吨的轴向力(工作载荷)。内齿件直径在120左右,圆柱螺纹齿件直径在18左右。

网友:
第一张图好奇怪啊怎么加工?建议换种思路实现相同功能。

网友(点评):
滚齿不行吗?

网友(点评):
都是发明新型泵的,何不交流一下?

网友(点评):
可以滚出来

网友:
这个东东好怪异,又是螺纹又是齿这运动付能行吗?

网友(点评):
建议你百度一下行星滚柱丝杆~

网友:
都不说,是什么材质,

网友:
建模没建好哟,你用等距梯形槽代替螺纹了,如何模拟得出所要的运动呢?
楼主的思维如天马行空,可惜现实里没有”天马“,这”行空“也就只能是踏空。
没有一点基本知识而妄图一步登天,楼主这样的”民科“,不知道如何劝得醒。

网友(点评):
虽然是等距梯形槽,但是参数都是按照手册来的,至于运动嘛,在我脑子里模拟就行了。这是我给我儿子的生日礼物,如果有谁说是他也想到的,我就会让它烂大街,相信比精度没有人比得过老外~

网友(点评):
这个国家如果不保护公民的智慧,自然有别的国家保护~

网友(点评):
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又开始做这个部件了吗?我今年满38,儿子马上满3岁,紧跟着女儿满8岁,是不是很巧?我玩科学很讲逻辑,但是我做事却完全不讲逻辑,是让你们所有人都念头不通达的事事先机的混沌非逻辑。

网友:
非要一次成型吗

网友(点评):
对,一次成型好,这样比精度的时候,老外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