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正负电位区分

楼主(2015-10-02):
大家好,这几天看液压图,发现伺服阀的ab线圈是在一端的,想问一下,如果是输入正信号,那么是阀的左位接通还是右位接通?个人感觉这应该是有一个标准的,那位大侠知道,帮忙下。

网友:
呵呵 电磁阀通电 产生磁力 吸引阀芯   然后你该懂了吧(阀芯左移)

网友A:
P与A 通   B与T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与A 通   B与T通

额。。。。我明白。我知道电磁阀通电吸引阀芯,现在是想问,伺服阀的线圈在阀芯的一边,他对于电流的正负是怎么就定义的

网友A:
它里面有永磁铁的 可以通过线圈的 正绕和反绕来定电流正向时的极性和负向时的极性  很简单的  线圈绕好后 就可以通过电流的方向来控制电磁铁的极性 跟永磁铁 同极相斥异极相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里面有永磁铁的 可以通过线圈的 正绕和反绕来定电流正向时的极性和负向时的极性  很简单的  线圈绕好后 就 ...

谢谢你的回答,这几天没网,晚些回复。我还是自己查查样本。原理之类的都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几天没网,晚些回复。我还是自己查查样本。原理之类的都明白。

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