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线性导轨的安装

楼主(2015-10-02):
抽屉线性导轨的安装,要注意哪些问题?定位基准以哪个为先?
它有上下前后调整的孔位,在安装时怎么选用?
谢谢大家

楼主:
详情见图片!
安装时孔1,2,3该选用那个孔?注意点有哪些?
孔4,5,6该选用哪个孔?同样的注意点要有哪些

网友:
活动就好,

网友A:
很负责的说,这种导轨不具有很高的安装精度和定位精度,基本上就是螺丝拧上就可以。
关于调节孔,不懂不说,具体问题应该联系实际具体分析。

网友:
楼主这种抽屉哪里买的?

网友:
起码得外高里低吧?这样才能保持常闭状态的!或者轻轻一推就能闭合的!!

网友:
楼上 有人说得没错,只要能动,随便搞搞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负责的说,这种导轨不具有很高的安装精度和定位精度,基本上就是螺丝拧上就可以。
关于调节孔,不懂不说 ...

这款是哪家的抽屉滑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负责的说,这种导轨不具有很高的安装精度和定位精度,基本上就是螺丝拧上就可以。
关于调节孔,不懂不说 ...

一个抽屉而已,是否精度太高

网友B:
这种导轨能用在精度很高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导轨能用在精度很高的地方吗

不能,安装精度低,只是用螺丝固定
导轨制造公差过大,是钣金件,很难找到两根相似度很高的抽屉导轨。
自身抖动严重
在抽屉重量作用下,弯曲现象比较严重

网友:
精度要求应该不会高吧

网友:
调节孔用途是防止孔打偏 导致两条导轨不平行而调节用的 如果打孔偏差不大就么什么问题 一般红色那节有个卡扣可以脱出 和抽屉锁好后整体装入 这种导轨最好抽屉两侧安装 如果安装在抽屉下面 质量一般的会翘起或者一用力就把滚珠崩出来

网友C:
这些东西都是有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东西都是有标准的

请问一下,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负责的说,这种导轨不具有很高的安装精度和定位精度,基本上就是螺丝拧上就可以。
关于调节孔,不懂不说 ...

谢谢大侠,学习了

网友:
朋友们给面子啊……在机械这一行业我还算新手,不敢自称大侠

网友:
貌似很高大上啊

网友(2016-03-17):
刚装了一个,滚珠跟滑槽的晃动量太大,没发用(用在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