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02):
一块薄板,面上要受力,怎么做,能加强其面的受力

网友:
压筋可以

网友:
薄板的约束形式和载荷的类型与大小,都没交待。楼主又想当然了

网友A:
1,直接折边(有空间)或者压死边(空间限制)可参照电脑机箱盖。 2,焊接加强筋,注意筋的方向和位置,最好筋能相交(或者延长线相交)。3,模具压筋,方向和位置同2。

网友:
薄板加厚吧

网友:
输入条件先说清楚,把受力情况搞明白就好搞了。

网友:
薄板四周折弯,或板下放一支架。

网友:
四周折弯

网友:
用做什么,不能变的因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接折边(有空间)或者压死边(空间限制)可参照电脑机箱盖。 2,焊接加强筋,注意筋的方向和位置,最好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