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钣金设计问题。

楼主(2015-10-03):
在做钣金设计时,有些图形需在展开状态下作图,可在展开状态下做好后,压缩展开回到实体图时,展开状态所做的特性在实体图上不能显示,到底怎么做才可以在实体图上显示出展开状态是所做的特性呢,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需要使用展开命令将钣金件展开,然后创建需要的特征,好了之后再用折叠命令返回之前的状态。

网友:
使用展开命令,而不是最下面的被压缩的展开特征。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网友(点评):
谢谢解答,已解决。

网友B:
楼主需要这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使用展开命令将钣金件展开,然后创建需要的特征,好了之后再用折叠命令返回之前的状态。

谢谢解答,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这种效果?

谢谢解答,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