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动自动上料盘原理的理解是否正确(请非标社友指教)

楼主(2015-10-03):
        这是还是那本国产书上的内容(我认为还是写给懂得人看的,不懂的人还是不懂) 如图关于振动盘原理的分析!我读了这个原理后有个疑问 书上说通过电磁阀是否有电来产生惯性力使其向上走。那么问题来了。
        问题:通电的情况 电磁铁有吸力 使振动盘向左移从而工件获得一个相对于料槽的一个向上的惯性力(此时工件有向上走的趋势) 这个好理解 毫无疑问 可是当停电在弹簧的作用下 有使振动盘向右走拉力 此时的工件也应该有向下的惯性力呀(此时工件有向下走的趋势)  所以总结电磁铁有电,工件有向上走的趋势;电磁铁无电,工件有向下走的趋势  可是振动盘的的最终结果却是使工件向上走  此时我很不解。
        思考了许久 我想到了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这种状态,可是也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来请社区大侠一起讨论下    :
        我认为电磁铁有电时 产生的惯性力是大于工件所受的摩擦力(最大静摩擦力)和重力的分力之和,此时惯性力主导所以可以克服摩擦力和重力的分力使料相对于料槽向上移动。而当电磁铁断电,由弹簧所产生的惯性力小于工件所受的摩擦力(最大静摩擦力)与重力的分力之差,此时静摩擦力主导使工件相对于料槽是静止的(此时料槽相对于地面是向右运动的,因此工件也相对于地面向右运动)。所以周而复始的通断电 使工件向上运动。
       我不知道 大侠们有没有看懂我的意思  如果看懂的话 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 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电磁好像是始终通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好像是始终通电吧

呵呵 你没理解  是始终通电  但是你发现没有 它通的是交流电 (正弦波也就是咱现在家用的220V交流电)  而且回路中有个二极管(二极管有个显著特征就是单向导通)  在此二极管 屏蔽了一半的交流电 换句话说二极管的存在使电路中的通过电磁铁线圈的电成脉冲状 有-无-有-无 之间无限转换(此时的二极管起到了滤波作用,使交流电变成了脉冲直流电)  解释的啰嗦了  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  听不明白的话 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B:
嗯,过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过来学习的!

学习个头啊

网友C:
大侠稍微排下版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稍微排下版啊= =!

排版?  这样看 不好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看!

现在这样 怎么样?

网友C:
大侠厉害,俺就是那个不懂得人,只能提点儿这种无关紧要的建议。
这样会的人看得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厉害,俺就是那个不懂得人,只能提点儿这种无关紧要的建议。
这样会的人看得更清楚

呵呵  嗯 我也觉得看的人不少 回复的却不多 建设性回复的 就更没有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的原因吧  谢谢你

网友C:
大侠,我觉得惯性力并不是真实存在吧?应该是磁铁吸力和弹簧弹性变形产生的力充当了 “惯性力”的角色。
还有一点,就是,能做计算吗?这种机构做个计算不是太难,但要知道磁铁吸力,摩擦因数等是多少。感觉做个计算一切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我觉得惯性力并不是真实存在吧?应该是磁铁吸力和弹簧弹性变形产生的力充当了 “惯性力”的角色。
还 ...

呵呵 在理论力学里 是有一张来专门讲解惯性力的 虽然他不是实际存在的但是却可以虚拟假设它存在  就跟虚功一样的     计算肯定是不麻烦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我这个思路对不对

网友C:
受教了,学的理论力学都忘了,是时候再拾起来看看:D
思路只有真正搞过这个的人才可以回答,大侠得有耐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学的理论力学都忘了,是时候再拾起来看看:D
思路只有真正搞过这个的人才可以回答,大侠得有耐心些 ...

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 机械原理 材料工程 等专业课对机械设计来说真的很重要  大学不会无缘无故的开设这门课程的  如果你想在机械这条路走的更远 那必须要掌握的   然后再电器控制 电液控制都要懂  机电一体化是大趋势 再就是有限元分析  这是我自己总结的思路希望对你有用  我的目标是活到老学到老   只是我现在的工作不太让我满意 接触不到太多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学的理论力学都忘了,是时候再拾起来看看:D
思路只有真正搞过这个的人才可以回答,大侠得有耐心些 ...

简单的跟你说个例子哈 关于惯性力的
     比如桌子上又一个杯子 杯子下面有一张纸  你快速抽纸 结果纸被抽出来了 杯子还在原地  初中物理说是这是杯子的惯性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杯子和纸 作为研究对象的话 你会发现杯子相对于纸是移动的(虽然本质是纸动的) 这时就可以用到惯性力这个虚拟的概念了  假设纸没动而惯性力的作用导致了杯子动了  来进行受力分析       我觉得理论力学真的很让人HAPPY 当初我就特别喜欢理论力学  还有“虚功”这个虚拟的概念的引入 真的是让人拍案叫绝

网友D:
青蛙会跳

网友E:
“两根相互平行且与竖直方向有一定倾角β、由弹簧钢制作的板弹簧”
这句是重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青蛙会跳

寓意着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根相互平行且与竖直方向有一定倾角β、由弹簧钢制作的板弹簧”
这句是重点吧

别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  嗯 我也觉得看的人不少 回复的却不多 建设性回复的 就更没有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的原因吧  谢谢你

我是路过,对这个不懂。回复不发表装逼一套,顶顶你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路过,对这个不懂。回复不发表装逼一套,顶顶你贴吧。

请不要灌水

网友G:
LZ说的是这本书么: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733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说的是这本书么: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733

不是的  是《自动机与自动线》李绍炎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说的是这本书么: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733

大侠 可否仔细看看我的这张帖子  看看我说的原理对不对?不吝指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侠 可否仔细看看我的这张帖子  看看我说的原理对不对?不吝指教

你说的这本书我没有,我先找找,读读。

朋友研究这个做什么?若有意完全搞通,可以留个email交流!

网友H:
我的猜测是:
      第一阶段,振动盘在向电磁铁靠拢时的竖直加速度大过g,振动盘下降速度大于其上物品的下降速度,同时形成了物体横向的相对正位移;
      第二阶段,振动盘远离电磁铁,物体接触振动盘,并相对振动盘形成负位移;当正位移的值大于负位移时,物体相对于地面的位移是正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这本书我没有,我先找找,读读。

朋友研究这个做什么?若有意完全搞通,可以留个email交流!

qq397756745  请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这本书我没有,我先找找,读读。

朋友研究这个做什么?若有意完全搞通,可以留个email交流!

http://www.bzfxw.com/soft/softdown.asp?softid=193100  这是这本书的连接  可以下载  你可以下载后看看  还请你能指教一下 我这个帖子的问题 不胜感谢

网友I:
相当对地面:物料在振动盘的作用下获得一个斜向上的初速度,然后在空中做自由抛物运动;震动频率要设计好,在物料落下来前,要复位到初始位置。
然后重复抛物运动,实现物料前进(及震动)。
说实话,没有看明白你前面讲的那些东西。插图与原理介绍似乎有点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相当对地面:物料在振动盘的作用下获得一个斜向上的初速度,然后在空中做自由抛物运动;震动频率要设计好, ...

斜上的初速度是倾角弹簧给的?  弹簧给的是力是使物件沿固定方向呢 还是给的力是扭转的?(简单点说振动盘在震动的时候是否发生扭转)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相当对地面:物料在振动盘的作用下获得一个斜向上的初速度,然后在空中做自由抛物运动;震动频率要设计好, ...

你的意思就是工件不是一直跟振动盘接触?(会在弹簧力的作用下飞起来?)那磁铁吸引的时候 应该也能飞起来呀(我明白了 在受磁铁吸引力的时候 工件还在空中)  你是这个意思么    这样的话 对振动盘的的倾角是有关系的  不能太大 不然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猜测是:
      第一阶段,振动盘在向电磁铁靠拢时的竖直加速度大过g,振动盘下降速度大于其上物品的下 ...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振动盘 向上的时候是螺旋着向上 向下的时候也是螺旋着向下(在弹簧作用的时候 这就需要大摩擦力 才能带动工件向上走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斜上的初速度是倾角弹簧给的?  弹簧给的是力是使物件沿固定方向呢 还是给的力是扭转的?(简单点说振动盘 ...

那个原理图已经很清晰了。
可以简化为四连杆机构在小倾角内做往复摆动。为主运动。
弹簧起到回位与缓冲的作用。

有一种情况是与你之前的想法相一致的:
即:初始速度小到不能使物料抛起来。此时,也是符合上料原理的,达到了振动和送料效果。
物理分析就不是自由抛物运动了,而是,摩擦力产生的正反加速度,对物料的速度及位移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个原理图已经很清晰了。
可以简化为四连杆机构在小倾角内做往复摆动。为主运动。
弹簧起到回位与缓冲 ...

我的帖子  你看懂了?明白我的意思? 说真的 我感觉好多人  都不能静下心来 看我写的这么多文字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帖子  你看懂了?明白我的意思? 说真的 我感觉好多人  都不能静下心来 看我写的这么多文字分析

回头又把主贴看了一遍,没有异议。
另:心确实浮躁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