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机械机构能实现的精度比电控的精度高吗?请教

楼主(2015-10-03):
请问下,纯机械机构能实现的精度比电控的精度高吗??

网友A:
不仅精度高,而且效率高。而且也没有纯电控的说法,因为真正动起来的还是机械结构。

网友:
缺点是整机有点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精度高,而且效率高。而且也没有纯电控的说法,因为真正动起来的还是机械结构。

谢谢!

网友:
成熟的机械机构是很牛叉的

网友:
控制只是用来弥补机械的不足,如果机械的精度较高的话,那是很牛的

网友:
纯机械结构需要设计水平高。

网友:
机械机构除了时间长磨损以外,精度一直会保持。

网友:
电控是简化机械的一种方法,fuz高精度的纯机械需要高手出手,考虑的问题多没点经验不好搞

网友:
纯机械结构需要设计水平高

网友B:
作比赛的老师一直在强调说能用机械结构完成的任务尽量别用控制

网友(2021-08-09):
|宣glove发表于 10-06 12:26作比赛的老师一直在强调说能用机械结构完成的任务尽量别用控制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求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比赛的老师一直在强调说能用机械结构完成的任务尽量别用控制

参加的是机械类的比赛吧,是不是主要打分就靠机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