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等比移动问题

楼主(2015-10-03):
大家好,首先祝各位节日快乐!愉快的度过一个小长假。

最近想到一个问题,如图1

桌面上有8个同样的物体1—8,移动前的位置为白色线框所示,两线框x轴方向间距为10,y向间距为15,

现需要经过两个方向的移动,使上述8个物体间距均匀拉开,如图红色线框所示,假设拉开后x间距为60,y向间距为70

我所想到的方案如图二,望大家发扬大力批判的精神。

以下为本人的拙见,可行性不知如何,(只绘出x轴方向,y轴同理)

望各位积极提出宝贵意见和更合理的方案。

楼主:
每次都忘不了这两位老师

@害怕伏枥 @zerowing

网友A:
具体工况具体对待。
物体有限尺寸和重量,要求物体在移动过程中每个物体之间的距离保持相等、并且间距可以设定的话,楼主的结构可用,并且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结构。
如果不管过程,只要最后结果,结构当然可以大大简化。

网友B:
开5个导向槽,4个连杆连接,可以一次操作完成。缺点是间距不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工况具体对待。
物体有限尺寸和重量,要求物体在移动过程中每个物体之间的距离保持相等、并且间距可以 ...

感谢彭老师回复,此处负载完全可忽略,8物体均只有火柴盒大小,我打算用线性滑轨及滑座的形式,把那8块安装在滑座上,最后气缸驱动图示的滑槽,间距可以不用调,保证最后需要的间距就行了,不知彭老师所说更简单的方式是怎样的,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5个导向槽,4个连杆连接,可以一次操作完成。缺点是间距不可调

间距不需调,只需保证收的时候及推开的时候两个间距为所需值就行了,不知您说的具体是怎么个结构,槽开的越多是不是反而越复杂呢?

网友C:
社区有个用绳子牵的。做成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社区有个用绳子牵的。做成的机器!

呃,这是最高等级的原动力和最低等级的自动化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工况具体对待。
物体有限尺寸和重量,要求物体在移动过程中每个物体之间的距离保持相等、并且间距可以 ...

老师傅,请问,我所画的符合你说的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点评):
你这个收不回来啊!只能张开,而且还需要物体是圆的,而且还要靠重力

网友:
贴一张图片:

这是台简易的热压机。
一共有11块热板,热板用滚轮吊装在轨道上(喷漆时没喷上表层漆,图上为红色)。
如果把最左边的热板拉开,到最终位置时各块热板之间的距离靠什么装置决定?这个装置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点评):
彭老师的这个结构的确简单,但我需要做的东西结构小,用这个不大合适,但这个可用来限位,确保张开时最大间距一定,另外彭老师既然贴图了,不妨再说说这热压机用来做什么的。热压温度多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个设备

网友:
如果空间允许,可以在z轴上设定平行工作面(暂定为e面),e面上装两根同步旋转轴,旋转轴上安装7个移动拨叉(1号件位置不动),当旋转轴转动时移动拨叉拨动对应物体移动

网友:
搞什么?为什么都说这个结构对?移动后4和移动前4的距离,与1移动后的距离都不一样,除非2.3.4.的连杆长度逐步递增,那么滑槽就不能和导向柱平行,是么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没看清,是对的,我看错了

网友:
做过一个这样的,合并后是挨在一起的,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点评):
结构简单,与彭老师的图片有异曲同工之处,缺点是不能调整张开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