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works2012中,为什么这个旋转特征中的那个”薄壁“老是去不掉?

楼主(2015-10-03):
soliworks2012中,为什么这个旋转特征中的那个”薄壁“老是去不掉?   因为想变为实心的圆环。

网友A:
草图有问题,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图有问题,检查一下

草图没问题的,刚画了一个简单的圆试了下,还是不能去掉“薄壁”选项。查了资料,有网友说是软件的一个漏洞。是不是这样呢?大家来说说

网友B:
没有问题啊,出来是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啊,出来是实体

先做成薄壁特征,然后想改成实体,就改不了实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别犟,就是你的草图有问题,不是封闭草图。别觉得你一个新人能发现什么软件的毛病,你不够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犟,就是你的草图有问题,不是封闭草图。别觉得你一个新人能发现什么软件的毛病,你不够资格。

大侠,我画一个圆,不会没封闭吧,做成薄壁后,就是改不成实体,不信您试试,这是solidworks2012的Bug 吗?

网友(点评):
我认为这不是BUG,请别那么兴奋;你分别用拉伸实体和拉伸薄壁,看两个步骤的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画一个圆,不会没封闭吧,做成薄壁后,就是改不成实体,不信您试试,这是solidworks2012的Bug 吗 ...

多总结教训,别怀疑软件,拉伸这是三维中的第一个实体命令,你都能看出bug,早若干年达索就关门了

把你做图过程录制一个gif上传上来看看

网友:
你试试先拉伸一个实心的,看看还有薄壁选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做成薄壁特征,然后想改成实体,就改不了实体,是什么原因?

  我感觉你的问题应该还是在草图没封闭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画一个圆,不会没封闭吧,做成薄壁后,就是改不成实体,不信您试试,这是solidworks2012的Bug 吗 ...

按照你的做法,先做成薄壁,是不能改为拉伸;
同样,先做成拉伸,也没有改为薄壁的选项;
UG则可以用“偏置”进行修改;
不过我做薄壁,一般都是在草图用外轮廓+偏置厚度,
或者是做好实体再抽壳完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画一个圆,不会没封闭吧,做成薄壁后,就是改不成实体,不信您试试,这是solidworks2012的Bug 吗 ...

你把拉伸删了,重新拉伸,选择草图前,取消薄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拉伸删了,重新拉伸,选择草图前,取消薄壁。

选择草图=所选轮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的做法,先做成薄壁,是不能改为拉伸;
同样,先做成拉伸,也没有改为薄壁的选项;
UG则可以用“ ...

是啊,兄台说到关键点上啦,这样的话就不能编辑更改啦,只能重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拉伸删了,重新拉伸,选择草图前,取消薄壁。

你的做法我也试过,只是最后生成的还是薄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