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是常开哪个是常闭?

楼主(2015-10-03):
有一张图片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接线图,主电路看得懂,但控制电路却看不懂:两个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中,哪个是常开哪个是常闭?希望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接触器 按钮双重联锁。按常规出图逻辑9,7是开点15,13是开点

网友:
是有点头大哈
光看懂没用,最好亲手接线才彻底弄明白

网友: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 按钮双重联锁。按常规出图逻辑9,7是开点15,13是开点

那是不是可以相应地说:9、11是常闭点,15、17也是常闭点?

网友:
是的,三楼给的是接触器互锁,在此基础上再分别串入两个按钮的闭点就构成双重联锁了
四楼给的是自锁电路

楼主:
各位大侠,谢谢对我的问题的关注。为了进一步讨论的方便,我将接线图再贴一次,且我学着画了个控制原理图,请各位多多指教。
注:原理图是基于对常开点和常闭点作这样的假设:9-7和15-13是常开点,9-11和15-17是常闭点。

网友:
是要接,才懂 。电路要接才懂
  你开关  看接线是常开常闭的

网友(2015-11-08):
本人小白,进业学习下,,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图示的接线图,是给零基础的人看的。真正的接线图都是 电器件简图,直接画出 常开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