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道关于公差简单的题,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楼主(2015-10-04):
1.下图中,最差的情况下,同时标注了直线度的面,其平面度是?

2.下图中,孔 30.6-30.0 与基准特征C的最小边界距离

问题不难,甚至可以说,比较基础,:P 但是想看看有多少人会呢? 有空的别光说答案,讲讲为什么?

补充内容 (2015-10-7 21:15):
第一题答案:0.6
第二题答案:4.3
有兴趣的同学自行在帖子里找我的解释吧。再不懂得去仔细看看标准吧。大侠给了几个答案,也就一个人回答对了。这不是开放性题目,答案就是这个。

网友A:
仅作试答,以示支持:
第一题我的答案是B (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作试答,以示支持:
第一题我的答案是B (0.2)。

大侠很早啊:D
让更多的人想想,我再说答案

楼主:
占个楼,待会儿说个答案

网友B:
第一题应该是0.2,
原因:对于同一特征要素评定直线度,评定长度是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短边要求严一些,长边要求松一些
         如果评定平面度,是两个维度的,所以取较大的。又因为没有标注包容原则,适用于独立原则,所以没有尺寸公差补偿的情况。
         因此选0.2
第二题,不考虑A、D基准的影响,相对C基准最小距离是20(此时位置度为0,孔处于最大实体30)
          相对C基准最大距离是20.6(此时位置度为0.6,孔处于最小实体30.6)
          零位置度要求是应用最大实体原则的一种情况,即,特征要素偏离最大实体的“富裕”尺寸公差用以补偿形位公差
补充:关于第二题描述有误
应更正为,当孔处于最大实体30时,相对C基准理论尺寸为20,位置度要求为0,此时相对C基准孔心距只有20这一种可能
                 当孔处于最小实体30.6时,相对C基准理论尺寸为20,位置度要求为0.6,此时相对C基准孔心距有最大20.3和最小19.7
                 两种情况(不考虑C基准相对A基准垂直度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题应该是0.2,
原因:对于同一特征要素评定直线度,评定长度是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短边要求严一些,长边 ...

忘了说了,这题是根据ASME 标准,所以默认包容原则的。
大侠再看看。
第二题,问的是边界跟基准C的最小距离。
若是中心距离,则如大侠所说的逻辑,工件制于LMC时,不考虑0.1垂直度,距离可以是20-0.3=19.7
但是当然要考虑到垂直度,所以最小距离是19.6.

所以请大侠再考虑考虑边界到基准C的最小距离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位置度是直径,算的时候要除以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这题是根据ASME 标准,所以默认包容原则的。
大侠再看看。
第二题,问的是边界跟基准C的最小 ...

第一题如果应用包容原则的话,应选C 0.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这题是根据ASME 标准,所以默认包容原则的。
大侠再看看。
第二题,问的是边界跟基准C的最小 ...

我明白你意思了,假定孔相对A垂直度为零,
孔处于最大实体状态为30,
孔心距20,位置度要求为零,考虑到0.1垂直度影响,最小为19.9(临界尺寸,仅A面或D面孔口位置)
孔处于最小实体状态为30.6,孔心距20,位置度要求0.6,
极限位置,孔心距为20-0.3=19.7,考虑到0.1垂直度影响,最小为19.6(临界尺寸,仅A面或D面孔口位置)
不过这是理论上探讨,实际检测时这个临界尺寸只能是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题如果应用包容原则的话,应选C 0.6

楼主图中直线度要求高于尺寸公差定出的包容范围,个人认为还应该是选0.2

网友(点评):
只看题面上的答案应该是C,这种属于理论上探讨。工程实际这样标肯定不严谨,楼主画的那种情况肯定存在,但是实际需求很少。工程实际如果平面度要求不严就用包容原则加以限制就好了,如果严,就要另外标出平面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你意思了,假定孔相对A垂直度为零,
孔处于最大实体状态为30,
孔心距20,位置度要求为零,考虑到 ...

大侠,第一题回答正确。哈哈!原因很简单,位置度不控制平面度。这里平面度由尺寸公差控制。

如果是独立原则(这个我不太清楚),我觉得这里的平面度恐怕是无穷大吧,因为没“人”能控制它。请大侠指教。

第二题,俺说的是孔边界离基准C啦,不是中心。
直接给答案啦。最小距离=20- (30.6+0.6)/2-0.1

这里说说为啥要30.6+0.6
当标注M圈时,孔的 outer boundary是 resultant boundary,计算方法 outer boundary= 30.6 (最小实体尺寸)+ 0.6 (允许位置度)  (而且不管是1994标准还是2009标准,这题都是这么算)

网友(点评):
刚才的回复我本来已经按“壁厚”写好了,后来看到你的回复又改成了孔中心距的形式了,最小“壁厚”4.3时就是孔处于最小实体,孔心距为19.7时的情况。

网友(点评):
大侠,你说的可能按的国标。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按美标,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么算最小壁厚,并不是按孔处于最小实体尺寸的时候,而是孔处于 worst case outer boundary的时候,是31.2

网友(点评):
我不认为这里的平面度是由尺寸公差控制的,而是有直线度控制的。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第一题。

楼主:
关于第一题,我上一张图,大家就知道了
luxiang821 大侠可以看下那个08年公差问题的帖子,我之前看你有回答过,大侠帮我看看我说的对不

网友(点评):
此图确实可以说明,直线度不能控制平面度。

网友(点评):
不!我否定了前面的判断。此图如果两个直线度都为零的情况下,那么该面的平面度也应该为零。

网友(点评):
因此,该平面度还是由该直线度来决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第一题,我上一张图,大家就知道了
luxiang821 大侠可以看下那个08年公差问题的帖子,我之前看你有 ...

大侠我可不敢当,只是以前从事过量仪方面的工作,关于公差原则这一块有些了解,刚才第一次回复还出错了。
而且我所了解的只是国标这一块,美标不太熟悉,不一定能帮上忙。
你说的那个帖子我没有找到,能否给个链接,大家讨论一下共同进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我可不敢当,只是以前从事过量仪方面的工作,关于公差原则这一块有些了解,刚才第一次回复还出错了。 ...

哈哈,咱们当真有些牛头马嘴了,标准都没统一。答案我都知道,其实就觉得坛子里没多少人讨论特别细节的东西,上来添添火把。大侠以后我们多讨论。(顺便混点儿分要不8爷的帖子都没法下载)

地址是这个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网友(点评):
无论国标美标在刚才那个问题上是殊途同归,其实还是美标解释的更容易理解一些。国标上的如果不结合实际运用例子,光是那些名词都被绕晕了。

网友(点评):
luxiang821大侠,是的。我也感觉美标更加清晰,一是一,二是二,国标读起来乱七八糟,我就弃了。嘿嘿。好懒

网友:
很有意思,是理论补脑的两道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这题是根据ASME 标准,所以默认包容原则的。
大侠再看看。
第二题,问的是边界跟基准C的最小 ...

第二题  20-15.3-0.1=4.6  我的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位置度是直径,算的时候要除以2.

呵呵  理解很透彻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你意思了,假定孔相对A垂直度为零,
孔处于最大实体状态为30,
孔心距20,位置度要求为零,考虑到 ...

尺寸越大 怎么位置度误差也越大? 你刚才还说用尺寸的“富裕”来抵消位置度偏差  你这又说孔30.6时位置度为0.6  这是抵消么?我怎么感觉这是在增加 不像在抵消

网友(点评):
孔的最大实体状态是下偏差的时候,最小实体是上偏差。上偏差偏离最大实体最多所以获得补偿值最大。你可以这么想:如果装配,位置度偏差大的时候,孔也大一些所以满足装配,反之亦然。

网友(点评):
最大实体原则就是为了保证装配互换性

网友(点评):
感谢821大侠耐心解释,俺刚睡起来:D轩辕兄蛮好学的啊

网友:
第一题 是0.05与0.2之间的最大数(独立原则下的平面度)然后与0.3+0.3比较 最大的数就是包容尺寸下的平面度  结果0.6

网友C:
我怎么又觉得应该是0.25呢  我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尺寸越大 怎么位置度误差也越大? 你刚才还说用尺寸的“富裕”来抵消位置度偏差  你这又说孔30.6时位置度 ...

醍醐灌顶

网友:
高手啊,得好好看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第一题,我上一张图,大家就知道了
luxiang821 大侠可以看下那个08年公差问题的帖子,我之前看你有 ...

呵呵,这图片有点意思!

网友:
见识了啊

网友A:
关于第一题,目前我个人的看法仍然是0.2。尺寸公差只是控制该材料的厚度,而直线度是控制它箭头所指的平面的平面度的。

网友:
这题感觉是早期克莱斯勒在上海对供应商培训考试的题目,我一个同事QA就考了这些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一题,目前我个人的看法仍然是0.2。尺寸公差只是控制该材料的厚度,而直线度是控制它箭头所指的平面的 ...

大侠可能对直线度平面度的适用范围有点混淆,
直线度是二维的,平面度是三维的。直线度的公差带是没有方向的,控制的是所标平面视角的所有线元素。
具体的,可以看看ASME Y14.5 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小子真是有些解释不动啦。不是敷衍大侠,小子最近实在心情不太好。呜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可能对直线度平面度的适用范围有点混淆,
直线度是二维的,平面度是三维的。直线度的公差带是没有方 ...

直线度是可以在某些平面上指定的。既然在平面上可以指定,就是可以应用在平面上的。ASME Y14.5 中的图 Fig. 5-6 Specifying Straightness of a Flat Surface 恰巧指的就是本题案例相同的情况。而您13楼给出的图示,也是在指定的平面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度是可以在某些平面上指定的。既然在平面上可以指定,就是可以应用在平面上的。ASME Y14.5 中的图 Fi ...

:)
大侠,别用您啦,小子真担待不起,我是小弟:D
大侠这么认真,小子自然很愿意来跟大侠说一下。

In Y14.5
Application:
1. Straightness tolerance specifies a tolerance zone within which the EACH (This word is not in the standard, but the following explanations indicate the "EACH" information) considered element in the surface or derived median line must lie.
2. Straightness tolerance is applied in the view where the elements to be controlled are represented by a straight line.

These 2 sentences give us 3 information:
1. straightness tolerance controls each line elements of a surface when it is applied to the surface, or the derived median line when it is applied to the feature of size.
2. Straightness tolerance is ONLY applied in ONE VIEW where it refers to.
3. Straightness tolerances is applied to a nominal straight line. If the line is a curve, please use profile tolerance.

For this problem, straightness tolerance is applied to the surface, and in 2 VIEWS.
So it means 2 straightness tolerance control the straightness of each line elements of the surface in 2 VIEWS.
Line element is a 2D element, like it just has dimensions in X and Y, and NEVER think about you can measure line elements in Z axis. What you do is just to measure the line one by on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local sizes of the component (Means the straightness tolerance zone totally depends on the actual local sizes of your produced part)
When you talk about the flatness tolerance. This is a 3D element. I.E. it has dimesions in X,Y,Z. So when you check the tolerance, you check the whole surface at the SAME TIME where the flatness tolerance refers to.

This is why the straightness tolerance in that figure which I posted before can be 0, but the flatness tolerance can reach 0.6
If you still have any problem about this, please read the standard again from the first sentence of form tolerance section, then I think you will understand about this problem clearly and thoroughly.

If you are willing to talk with me about the problem,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I'm here with you.

楼主:
Hi, Valleyviews,

You were saying the fig in Y14.5-2009. And yes, it is talking about this problem. I was confused by this section before, but this question just helped me to get over it! I hope that this question also let you clear some confusing theories up. Have a good day!

网友:
请解释下为什么不是0.05。
机械设计手册给直线度的定义是:在给定方向上公差带是距离为公差值t的两平行平面之间的区域(第三章5-271)。
该面既要0.05又要0.2,那理所当然的可以认为平面度最大值为0.05。

类似于茴字有四种写法,实际应用中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补充内容 (2015-10-8 10:07):
最近智商余额不足,给定方向上这几个字被我无视了。

楼主:
大侠,我自以为解释得很清楚了。。。再让我解释,说不过去啦吧- -!

网友D:
0.2,平面度可以限定直线度,反过来直线度也可以影响平面。4.7,只需考虑孔的尺寸和位置公差,c如果有平面度需要考虑,但是0位置度变的无意义。

网友(点评):
结论:平面度控制直线度,直线度不控制平面度。大侠再看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0.2,平面度可以限定直线度,反过来直线度也可以影响平面。4.7,只需考虑孔的尺寸和位置公差,c如果有平面度需要 ...

你好,如果直线度不能控制平面的话,这张图的意义何在,两向可以控制,一向足以影响,我认为没有问题。此处大部分人都可能直接标平面度,设计者应该是在完全符合性能要求的前提下,考虑到批量件或是工件长宽相差太多,结合机床的精度,让加工者选择合适的走刀方向进给量速度等参数,以最经济方式做出。

网友:
看了第一题,觉得也是0.6,第二题就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
大侠,别用您啦,小子真担待不起,我是小弟:D
大侠这么认真,小子自然很愿意来跟大侠说一下。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Talking about your explanation, I think that every sentence is understandable except this one:   “Line elements is a 2D element, like it just has dimensions in X and Y, and NEVER think about you can measure line elements in Z axis.”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even though you measure line elements in specified view direction ( either front view or side view ), it doesn't mean the measured line element is a 2D element. Furthermore, actually it is still a 3D element. When you measure it with an indicator, what will you get? You must get some values in Z axi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如果直线度不能控制平面的话,这张图的意义何在,两向可以控制,一向足以影响,我认为没有问题。此 ...

第一,这张图的意义在于让你更清楚地理解,何为平面度,何为直线度。基本概念都理解不到位,为何把题往实践上套?

第二,你估计连直线度平面度怎么测都不大清楚吧?我相信我之前写的解释很全了,你有仔细看么?直线度是有 “方向”的,是分“视角的”。

第三,你说的很好,设计人员要根据现有的加工情况,实际要求,对图纸进行标注。但这只是一点。你标注的公差,你觉得是这个意思,人家觉得是那个意思,然而事实是,公差只会表达一个意思,不会有歧义。是否看过一个大侠的文章:切莫让感觉蒙蔽双眼。设计公差需要的是严密的逻辑而不是感觉。你没细读过标准,没有仔细比较过直线度和平面度之间的差别, 所以你的概念是混淆的。所我的建议是,请细读标准,可以先读美标,写的严密,逻辑,而且较为简单。

读标准这个事儿我说过好多次啦。大侠们自己斟酌吧。

PS:
第一题是我从老外论坛上弄下来的,每个能够说出答案的人,都说的有理有据,不像咱们,说的理由甚至不沾边。
虽然小弟本身水平也不咋地,但是深知基础的重要,也知道只有说话有根据,才能说服别人,就像998大侠说的,用计算说服别人,用有根有据扎扎实实的理由说服。与君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Talking about your explanation, I think that every sent ...

大侠,多谢跟我讨论这个问题。:D 小弟联系方式已经站内信PM大侠

As for the problem of line element, I still consider it as a 2D element. I may misunderstand something. I will appreciate your instruction if you can give me more explanation about it.

I just got an idea about this problem. Did you want to tell me that the line elements measured in the actual components can be torqued or twisted, so they may have 3 dimension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多谢跟我讨论这个问题。:D 小弟联系方式已经站内信PM大侠
As for the problem of line eleme ...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帖子,其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暂时可以超过其结论。还希望楼主大侠帮助我和大家共同学习提高。

Put it in this way, one single line element in a specified view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2d line, but multiple line elements in same view and in certain interval can establish a cluster of lines tha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kind of 3d image. Furthermore, multiple cross line elements in front view and side view can set up a net construction image that will be able to describe the flatness well enough. That's why some persons think that the new version Y14.5 would regulate the cross views straightness equal to flatness of a planar surfa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帖子,其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暂时可以超过其结论。还希望楼主大侠帮助我和大家共同学习提高 ...

Now I understand your explanation of 3D. Thanks a lot

网友:
我怎么觉得0.6还好理解。两条直线可以决定一个平面,但平面可以上下浮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你意思了,假定孔相对A垂直度为零,
孔处于最大实体状态为30,
孔心距20,位置度要求为零,考虑到 ...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Valleyviews,

You were saying the fig in Y14.5-2009. And yes, it is talking about this problem ...

Think about this problem really helps. I have to say that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job. Have a nice weekend,

网友:
第一题,应该是考虑了最大的尺寸界限,两直线度的公差要求,显然要小于尺寸公差,取最大,故是0.6,第二题,4.6;相对C基准的尺寸,只有20,以及位置度要求的偏差,减去孔的最大半径,可得4.6

网友(2016-05-04):
第二题不考虑垂直度时

网友(2016-11-03):
感觉自己学的不够啊

网友(2017-06-08):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又觉得应该是0.25呢  我纠结了

确实是0.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你意思了,假定孔相对A垂直度为零,
孔处于最大实体状态为30,
孔心距20,位置度要求为零,考虑 ...

第二题应该不能计算垂直度的影响吧
垂直度改变的是基准面C的位置,不论这个改变有多大,孔与基准面的形位公差都是恒定的,因为理想值20就是以C面为基准的,C面上下浮动,孔也跟着上下浮动
所以孔中心距离C面的范围就应该是19.7~20.3

网友(2017-08-05):
有意义的帖子

网友:
好困难啊

网友(2018-11-09):
看的头都大了

网友:
这种贴子越多越好

网友(2021-10-21):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2024-11-22):
第二题m圈前面是0.3吧,为啥我看着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