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o型密封圈的机械零件材料有啥要求么?

楼主(2015-10-04):
铸铁?235钢?铸铝?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

铝的怕是不行吧

网友:
这个只跟表面光洁度粗糙度硬度有关系吧

网友B:
最主要还是表面粗糙度达到密封要求,这三种材料的我都用过,都没有问题

网友:
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主要还是表面粗糙度达到密封要求,这三种材料的我都用过,都没有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