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液压卡盘问题,求高人解答。

楼主(2015-10-04):
液压卡盘不夹工件,压力直接到正常负载值A。当放入工件夹紧的时候,卡盘先到A/2,停顿1-3秒,压力再到A。
由于压力变化,工件夹紧力度,变化,位置也稍微变化,尺寸变动。(A是液压站压力表的显示)
请问各位大侠什么原因?
我观察夹紧过程,是这样的;踩下夹紧开关,卡盘爪往里缩,缩到夹住工件,卡爪不动,用手扳动工件也不松。观察压力表正常值的一半,过3秒左右时间,卡爪自己又往里稍微锁紧,(由于卡盘间隙,能看出工件和卡爪往外鼓出一点)卡爪不动时看压力表到正常值A。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看看流量够不够。流量不够的话升压需要一些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流量够不够。流量不够的话升压需要一些时间。

流量怎么看?

网友A:
你看一下泵的排量多大?夹紧缸工作时,其它是否还有液压执行机构在同时工作。然后计算一下油缸的运行速度。当然计算前你还要換算好泵的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泵的排量多大?夹紧缸工作时,其它是否还有液压执行机构在同时工作。然后计算一下油缸的运行速度。 ...

这个液压站只带这一个液压卡盘。排量怎么看多少?

网友B:
有些油站吸油口装有滤芯,油泥堵塞也会引起流量不足。

网友A:
你没有检测设备,只能先把出油口拆开看看油的流量是否很小,要是小的话先拆去滤油器试试,还不行的话只有买一个油泵换上去试试。油泵的型号一定要一样,否则会装不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油站吸油口装有滤芯,油泥堵塞也会引起流量不足。

油量不足,不夹紧工件一次就可以夹到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检测设备,只能先把出油口拆开看看油的流量是否很小,要是小的话先拆去滤油器试试,还不行的话只有买 ...

油量不足,不夹紧工件一次就可以夹到位吗?

网友:
请你把油路图发到我的邮箱里,我帮你看看。hzdfyy@126.com

网友:
多半是油量不足,或者说在油路上有堵塞,只有动作,没力。

网友:
楼主哪里?在附近找个高手看看

网友:
同意流量问题

网友:
想找人帮忙,不给人看液压原理图,别人如何帮你?楼主好象有点叶公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