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上开槽的冲压模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2015-10-04):
如图,需要在一小段1mm厚度的薄管(直径约50mm)上均匀开三个U型槽(宽约5mm),品质要求不高的话,冲压模做下来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A:
从外朝内,一次开三槽。LZ有什么压机?

网友(点评):
从外朝内的总成本比从内而外高。

网友(点评):
是的。50mm足够空间么?

网友(点评):
50mm空间足够放凸模,滑块并非全得挤进洞里,枪进了弹还在外头。

网友(点评):
忆往昔岁月,模具都交还师傅了,惭愧!谢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外朝内,一次开三槽。LZ有什么压机?

是别人代加工的,我自己对冲床没概念,只是感觉这么一个槽对应的模具和冲床应该也简单的吧
可以单做模具给我,也可帮我们代加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别人代加工的,我自己对冲床没概念,只是感觉这么一个槽对应的模具和冲床应该也简单的吧
可以单做模具 ...

不知道你对产品冲制的方向有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对产品冲制的方向有要求么?

没明显类似毛刺的话,就没要求,好像一般是从外往里冲,难看的部分留在管子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明显类似毛刺的话,就没要求,好像一般是从外往里冲,难看的部分留在管子里面

不锈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