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接触过破布回收设备?

楼主(2015-10-04):
旧衣服或破布经过切片、除杂(纽扣金属)、开松成纤维,制成隔音保温材料的成套设备!

网友A:
看到这个帖子我想起来20年前打工时候,操作过这种机器,想想也很简单,现在的机器不知道是啥样了,但是那时候的机器就是有输送带送料,上面有压轮把布料或者纤维挤压送料,后面就是滚轮上带着针子,带滚针的轮子转速很快。一点点就打成棉花一样的泡泡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帖子我想起来20年前打工时候,操作过这种机器,想想也很简单,现在的机器不知道是啥样了,但是那时 ...

我看到过还有这机。不过你那是上好的棉,lz是破布。
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帖子我想起来20年前打工时候,操作过这种机器,想想也很简单,现在的机器不知道是啥样了,但是那时 ...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过还有这机。不过你那是上好的棉,lz是破布。
不一样的。

是这么回事,当时老板都是把破布剪成小块,再把布夹在破旧棉花一起加工。不知道就是不能直接加工破布,还是老板在作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么回事,当时老板都是把破布剪成小块,再把布夹在破旧棉花一起加工。不知道就是不能直接加工破布,还 ...

俗称的黑心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俗称的黑心棉?

现在想想,应该就是做黑心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