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单辉祖 工程力学,遇到两个小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04):
1、附图1中,红框处(红框截图时为方便描述问题自己加的)的符号,两个圆圈加上中间的一条竖线是表示一个单独的约束还是表示固定铰链支座加连接铰链?如果是后者,为什么最下面的那个固定铰链没有标示字母,是漏标或者没打算标吗?
2、附图2中,见红框处,C端从图上来看,是活动铰链支座,对BC的约束力是过C点垂直于支承面,指向为朝上,如果是这样的话,BC杆作为二力构件,B点的受力如何与活动铰链支座的约束力共线呢?这样平衡不了啊
我猜测,是不是书中印刷错误,C处应该是固定铰链支座呢?
求大侠指点
----------------
由于这本书第二章以前的习题没有附答案,再补充个不太明白的问题
如附图3所示,活动铰链有1、2、3部分构成,那么作附图4中AB杆的受力图时问题来了,如果重物拴在BC杆或AB上,那么受力图是不是如附图5那样呢?还是编书者有个潜台词没有说?

网友:
c是铰链
下面两个是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 印刷错误,活动铰链支座应改为固定铰链支座。
还是哈工大的教材全面、准确点。非常感谢!

网友:
我试试看  我能回复不

网友B:
1,C点放大点类似于图a,属于滚动铰支座。BC不属于二力杆,可以结合这个习题解法看看。
推荐你使用哈工大版的理论力学,再结合住浙江大学陈乃立教授的精品课程视频学习,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点放大点类似于图a,属于滚动铰支座。BC不属于二力杆,可以结合这个习题解法看看。
推荐你使用哈工 ...

谢谢!已经转看哈工大教材

网友:
第一个图貌似是有问题,估计一用力活动铰链就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楼主发我一份  我的邮箱ygang86@126.com   谢谢

网友:
不行,看其他教材

网友:
这个我打大学也学过,好痛苦的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