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机连杆涨断面不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04):
如题

楼主:
发动机连杆涨断面不平的原因都有哪些

采用的是液压涨断

网友A:
涨裂是一种工艺,就该是不平的,假如平了,就不是这个工艺了,就变成‘铣面工艺’了,

学这些,还是建议多读些最基础的书籍,了解最基础的加工工艺,

网友:
这好像是摩托车发动机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涨裂是一种工艺,就该是不平的,假如平了,就不是这个工艺了,就变成‘铣面工艺’了,

学这些,还是建议 ...

我还以为998大侠会说,线割呢,咋就第一想到铣面了呢。

网友(点评):
哈哈,俺要是说‘线切割’,大概以后就只能去喝西北风了,哈哈,再也不会有谁信俺是玩发动机的了,

网友(点评):
谁敢?哈哈。所以加工工艺都是为装配服务的。

网友B:
这种工艺结果就是不平的,目的是不用定位销,定位精度高,结构紧凑。

网友:
本就该是不平的。。。切一个小缺口,胀断,脆性断裂

网友:
有个人专门做涨断设备,赚的钵子满金。

网友(2016-10-01):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艺结果就是不平的,目的是不用定位销,定位精度高,结构紧凑。

长见识,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