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让时效处理,怎么提要求?

楼主(2015-10-04):
要做一个样轴,精度挺高的,需要淬火,担心因应力释放导致使用一段后变形而影响使用,想让制作时做时效处理,但是没有相关经验,不知道怎么要求,如什么时候做时效处理,要做多久等,希望明白或有经验者指教下,谢谢

网友:
变形的原因除了残余应力,还有一个也很关键,就是残余奥氏体,淬火完有部分残余奥氏体还未完全转化为马氏体,而随着时间推移或者环境温度变化,残余的奥氏体会逐渐或者突然转变为马氏体,造成体积膨胀变形。如果要求高最好还要经过一次深冷处理

网友A:
一般轴不会做整体淬火的,那样变形太大的,都是整体调质,然后表面淬火,或者调质后渗碳或渗氮处理

网友(点评):
请问下“调质”的工艺是?

网友(点评):
调质:淬火+高温回火=是淬火加高温回火的双重热处理,其目的是使工件具有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 这是百度的回答

网友(点评):
层主说“都是整体调质”=“整体淬火+高温回火”。这样也算是做整体淬火吧,差别是在回火的工艺吧!

网友(点评):
这个和淬火性质已经不一样了

网友(点评):
淬火后也可以是高温回火,但是结果未必就是“调质”,这部分要区别清楚。降温时间曲线不同,得到的组织就不同,这才是“淬火”与“调质”本质上的差异。

网友(点评):
钢的淬火是将钢加热到临界温度Ac3(亚共析钢)或Ac1(过共析钢)以上温度,保温一段时间,使之全部或部分奥氏体化,然后以大于临界冷却速度的冷速快冷到Ms以下(或Ms附近等温)进行马氏体(或贝氏体)转变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每种材料按照淬火的要求来说应该有特定的淬火工艺,不能说淬火后“也可以”采用和调质不一样的高温回火方法,淬火就是淬火,调质就是调质,不能说淬火是调质的一个阶段,如果写在图纸上也是很明确淬火/调质

网友(点评):
好好去看看书,英文资料里就没有调质这么个东西,也不会有单纯应用淬火的意义。

网友:
个人看法,包括轴类产品在内的图纸只是定义最终产品的表面硬度和外形尺寸。大多数热处理(包括渗碳)是安排在精车或表面磨加工前的工艺过程,渗碳也是给出加工余量的。如果有变形的现象出现,是否可以首先考虑各个工艺环节是否有欠缺。譬如该调质的工艺过程是否到位,应该有个确认等等。
笼统地讲,热处理工艺安排要让轴零件能够做到“內韧外硬”。变形的问题在精车与精磨之前就应该解决了的。

网友(点评):
我是使用者,制造是招标比价,担心使用一段时间后变形,所以想通过提技术要求来避免该问题

网友(点评):
其实使用者可以提最终要求,就像你招出租车,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而具体什么路线,怎么避免堵塞的路况,那是司机 的事情,无需你使用者参与。如果司机达不到你的要求,等同违约。

网友:
某曲轴的原材料选用锻件的棒料,材料为40Cr,力学性能为:σb≥736MPa,σs≥490MPa,δ5 ≥ 1 4 % , ψ ≥ 4 5 % ,AK≥39J,整体的调质硬度为270~300HBW,曲拐、装抱套位置要进行高频感应淬火处理达42~48HRC。要严格保证工件的表面质量及几何公差尺寸。

从原材料的锻件棒料,经过16道工序加工而成。具体的工艺工序流程见表1。

网友(点评):
感谢加分。无意灌水。列举此例,仅为说明,轴类加工工艺中热处理的地位。这应该是成功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轴不会做整体淬火的,那样变形太大的,都是整体调质,然后表面淬火,或者调质后渗碳或渗氮处理

好吧,那你以后出图尽可以只写淬火,不写调质,你是设计啊,谁都管不了你不是

网友:
以前公司铸件要求做时效处理也没有做详细规定,是不是不妥?

网友(点评):
我认为要求的不具体,需要细化

网友(点评):
你这个铸造件是为了最终加工成轴零件的吗?

网友:
热处理后尺寸会涨,加工的时候控制下尺寸,再一个变形可以去调型

网友:
曲轴加工工艺,百度上会有许多种,可做参考。

网友:
个人看法:
1、原材料露天放置时间加长,也算是自然时效;
2、锻造毛坯做正火或退货处理;
3、粗加工后进行调质处理;
4、成品淬火后二次回火+深冷处理消除组织应力。

根据你的成本和条件来选择合适的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