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工字钢挠度谁会? 求助!!!

楼主(2015-10-04):
上图所示的衡量为20#工字钢,没m223.2kg  ,F1=F2=1634.64N,求工字钢的变形(考虑自重)
下面是我的计算:
   每m223.2kg,则每mm所受重力为Q=223.2*9.8/1000=2.19N/mm
   两支反力FL=Fr=G+F1+F2/2=10384.08N
   分为三段讨论
   当0X2.5时,弯矩M=FL*X-Q*X2/2
   当2.5X5.5时,弯矩M=FL*X-FLX-2500- Q*X2/2
   当5.5X8时, 弯矩M=Fr8000-X-Q*8000-X2 /2
X在中点时,挠度最大,即第二个放出适用,根据公式w’’=M/EI
w’’EI=M=FL*X-FLX-2500- Q*X2/2 =(FL-F1)X-Q*X2/2 +2500F1
w’EI=(FL-F1)/2*X2-Q*X3/6+2500*FL*X+C
wEI= (FL-F1)/6 *X3 -Q*X4/24+2500*FL*X2+CX+D
E=210X103 MPa      20#工字钢 I=158cm4      最后解方程算得的数太大明显不对啊!!!!  谁能看出我哪里出了毛病,在线等

网友:
去交通大学找结构力学老师去吧

网友:
要用积分学,你高数白读了吗?

网友:
把三个力放在一起算,数据多了笔算容易出错
可一次只算一个力的饶度,后面再加在一起,验算下

网友:
不是有梁位移的叠加法么,分别算出两点受力时的位移和自重受力的位移,加起来就好了,简单梁的挠度套公式

网友:
你好,楼主
你所提供的模型是一个简支梁的模型,
是否应该先判断在工字钢的长度的危险截面(剪力图、弯矩图),计算最大受力的数值。
然后根据挠度公式去计算挠度即可。

网友:
这样算死人,翻书套公式吧

网友(2016-12-21):
LZ算出来是多少?

网友:
为啥不用三维软件的有限元计算功能?

网友:
用ANSYS算一下

网友:
可以用ANSYS算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