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加工来个懂行的给指点

楼主(2015-10-05):
材料2Cr13,厚度25MM。平磨光洁度0.8,用什么型号的砂轮加工比较好,现在我用过白刚玉和棕刚玉,碳化硅砂轮效果都不太好,颗粒掉的很厉害,表面光洁度也不行。求有经验的磨床师傅给指点一下。

网友:
用普通的诺顿红色46号!修沙轮最后下0.01来回走几次,0.4的光洁度完全没问题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原单位几百台磨床,大多都是用诺顿的砂轮。

网友:
F46 F60砂轮都可以用,不过楼主要把水量加大点

网友:
白刚玉和棕刚玉的砂轮没问题吧。  粗糙度应该在0.8左右 ,修砂轮要修好

网友:
用单晶刚玉砂轮,粗磨加水,精磨加油.下刀量要小0.01---0.02

网友:
做过一段时间的磨床,那时的我还分不清各种砂轮……

网友(2016-03-13):
我们公司的方法是精磨的时候加煤油,也就是需要磨削的表面上用刷子刷一层煤油上去,刷稍微厚一点,0.5以上。

网友:
砂轮的硬度选择,粗磨时选硬度高的砂轮,精磨时选比工件软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