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速机传动的问题

楼主(2015-10-05):
如图所示:现在的情况是四级电机90KW,减速机1:18,得到的主轴转速为82转,主轴扭矩10452牛,因为能耗太高,我想改进到六级电机,75KW,减速机1:13,转速73转,主轴扭矩9794牛,请问有没有可行性?如果在保证主轴扭矩力10000左右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其他最佳的方案?请朋友们帮我一下,重谢

网友:
转速木要求???

网友A:
示意图对不?单级锥齿轮不可能有那大的传动比!速比太大的话,肯定效率不行!
应该是一级圆柱+二级圆锥。效率会好得多!
4极改6极级,电机的效率会有显著变化?
齿轮传动是效率高、尺寸小、可靠的传动。没啥更好的办法。提高目前结构的效率比较实际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意图对不?单级锥齿轮不可能有那大的传动比!速比太大的话,肯定效率不行!
应该是一级圆柱+二级圆锥。效 ...

示意图是对的,用的是8号工业减速机,你说需要改变结构吗?可以加QQ:190277003交流吗?

网友A:
电机应该是带一级减速的。你没画出来!因为和电机是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应该是带一级减速的。你没画出来!因为和电机是一体的!

普通的四级电机没有减速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普通的四级电机没有减速啊

有没有QQ?交流下?

网友B:
可以使用K系列减速机    两级齿轮加一级伞齿轮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你的效率低是因为你的单级速比太大了。

网友:
可以使用K系列减速机  两级齿轮加一级伞齿轮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K系列减速机    两级齿轮加一级伞齿轮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你的效率低是因为你的单级速比太大了。 ...

加QQ:190277003交流一下可以吗?

网友:
论坛新人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