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老鸟 大侠们 一个关于冷镦件车削的问题

楼主(2015-10-05):
  小弟从事仪表车加工件  时间不是太长  没加工过冷镦料  一直以为冷镦件 料应该是软一点的 可是 从别人那  拿了一批冷镦料车削 就平头 加个1.5mm深度的端面槽  因为是自动凸轮仪表车床  一分钟加工在15件左右  可是刀具(加硬白钢刀)不经做  后来 我问师傅冷镦料 是不是刀还要再磨锋利点 师傅说冷镦料应该软的 不然怎么挤成型 我又磨锋利点  更不经做了  是不是思路就有问题啊 应该要磨牢靠点的吧 我想请教各位老鸟门 关于车削冷锻件的经验  希望得到指点 分享

网友A:
你这是个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也没有谁会准确解答你,

冷镦,首先材料就不同,就说螺栓,直径不同的冷镦料,材料也不同,

再者就是‘变性率’,这个不同,其‘硬化效应’差异也非常大,硬化深度也不同,硬化后的组织也不同,

单纯谈‘是否可以加工’,是没有意义的,你要在你周围找个明白人,让他给你看一下,什么材料,硬化的深度有多大,什么组织的,之后才能谈论用什么刀具,

网友:
冷作硬化

网友:
存在既是有理存在既是有理存在既是有理存在既是有理

网友:
要先退火再加工冷镦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个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也没有谁会准确解答你,

冷镦,首先材料就不同,就说螺栓,直径不同的冷镦 ...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