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模型简化求解释 运动轨迹

楼主(2015-10-05):
在实际工作中,碰到一个结构,刚开始做样机时,没注意,吧方向给搞反了 现在 虽然极其 成功了  但是有点理论的东西  脑子实在想不通,求赐教,模型 我已经简化成 下面的样子了。理论力学看了  悟性太差  只能求出一下了 谢谢

机构如图所示:
OA杆以角速度w旋转,OA=r.
问题:
1)。BC杆长度增加或缩短时,对D点的运动轨迹的影响?
2)。BC杆长度不变时,铰点BB1处或B2处时,D点的运动轨迹?
3)。当OA=r1,AB=r2,BC=r3时,求D点的运动轨迹?

网友:
楼主如果想要轨迹,可以模拟一下,如果要计算过程。。。。。

网友:
只有一个问题而已,利用参数曲线求第三个而已

网友:
D点轨迹还是以C点为圆心的圆弧

solidworks画的吗?有个块功能(软件学习课程里有介绍),可以在草图环境下实现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