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x能在WIN7系统安装吗?

楼主(2015-10-05):
MASTERCAMx能在WIN7系统安装吗?是32位的

网友:
按官方说明X5 X6就可以,X7只能装到win7上,X8 X9只能装64位win7上

网友A:
前几天安装UG时突发灵感。可以在电脑上安装一台虚拟机。百度经验上有。WIN7运行不了的软件可以在XP中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安装UG时突发灵感。可以在电脑上安装一台虚拟机。百度经验上有。WIN7运行不了的软件可以在XP中运行。

好建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