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粘性的软材质产品如何实现自动排料

楼主(2015-10-05):
产品原料是板状的整卷橡胶,在切料机上切成一根根条形的橡胶条,橡胶材质比较软且有一定粘性,目前是工人手工将橡胶条一条条摆好一层用油纸隔开层叠排放,以备下一道工序使用。
请教看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实现自动排料,橡胶条产品规格很多(厚度3MM左右,宽度5~20MM,长度有100多、200多 还有300多、400多长的),切料机下料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70条,如果采用机械手取料每条进行摆放,考虑这种方式效率比较低且产品不好控制。目前是有做了一套简易装置,切料机下料将一条条橡胶条切落在输送皮带上传送出来,在输送机前方有一套可以升降和前后移动的机构,让橡胶条从输送带上依次落在该机构上方的平板上。目前测试效果不太理想。
请教高手看如何可以让橡胶条稳定平整的落在平板上 或是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之前看到过一个做面包的机器,他摆盘的时候是输送线一边向前送料,自身快速向后退,输送的速度跟后退的速度一样,面团落下没什么形状改变,我觉得你也可以那样。

网友:
输送带加长,加段空调制冷段,出来应该就不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过一个做面包的机器,他摆盘的时候是输送线一边向前送料,自身快速向后退,输送的速度跟后退的速度 ...

支持下,还有就是我爱发明有一期是福建的五香卷加工(五香卷类似他那个橡胶条),摆盘时也是快速回撤皮带输送机构,来实现摆盘。

网友:
你不是要加油纸的嘛  直接放到油纸上面排好就是了

网友:
2楼说的方法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过一个做面包的机器,他摆盘的时候是输送线一边向前送料,自身快速向后退,输送的速度跟后退的速度 ...

这个方法是不错,原理都是差不多,我目前做的是输送带下料位置固定,输送带下方的摆料平板移动来实现自动摆放,问题是产品是细长条状的比较软而且会粘,从一定高度差运动落下会容易跑位,因是细长条状时常不会是两端同时落地(这个切料机切下到输送带上也不会是绝对平直的),目前是有人工在橡胶上碰洒泡沫水就不会那么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下,还有就是我爱发明有一期是福建的五香卷加工(五香卷类似他那个橡胶条),摆盘时也是快速回撤皮带 ...

还是有差别的,五香卷是纵向切断摆盘,橡胶条是横向切断,而且橡胶条很轻就10几克、20几克

网友:
为何找的,都连续播放不了 我爱发明有一期是福建的五香卷加工

网友C:
在橡胶条上设置2个宽度10mm左右的胶带。把橡胶条粘到胶带上。再想办法把胶带上的橡胶条弄下来就可以了。胶带速度和输送线速度一样。胶带作为耗材使用。

网友:
2楼讲的好

网友D:
日本人搞得有个 铲子样子的东西 ,口香糖 胶 从地上都 铲上来了!还能原地放回去!

网友:
胶条表面是否何以裹一层滑石粉

网友(点评):
有道理。像揉包饺子时,为了皮不粘,洒一层面粉上去

网友:
聚四氟乙烯材料的不粘

网友E:
你现在这个方法,让胶条自由下落,粘性的原因下面肯定摆不齐,可以考虑传送带落料处不让胶条自由下落,改用类似铁铲的零件铲起胶条,限制高度让胶条挤在一起排列整齐,然后像翻手抓饼一样整板翻进包装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橡胶条上设置2个宽度10mm左右的胶带。把橡胶条粘到胶带上。再想办法把胶带上的橡胶条弄下来就可以了。胶带 ...

那他还用那个油纸不是更好?省成本。而且,也不一定油纸吧,只要用纸能够隔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本人搞得有个 铲子样子的东西 ,口香糖 胶 从地上都 铲上来了!还能原地放回去!

具体是怎样的,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这个方法,让胶条自由下落,粘性的原因下面肯定摆不齐,可以考虑传送带落料处不让胶条自由下落,改用 ...

如果是一次铲一条应该可以,不过这样就跟机械手取放料差不多,橡胶条是连续输送出,效率会跟不上;
连续一次铲好几条,橡胶条比较长也比较软挤在一起会龚启来或者扭曲,要是限制高度可以会黏在一起卡住,输送带上摩擦力比较大也不好铲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怎样的,有图片吗?

社区内有,不过社区检索功能实在是......。
譬如大概在机械乐园  可是在这个版块内 怎么检索 关键词 不知道。

网友:
输送带中间不要用这种连在一起的,用窄一些的皮带,中间有缝隙,橡胶条输送出来时,在皮带的缝隙插入叉子,一次就叉起来10条或多条,叉子可以做成旋转式,有2组轮番动作,为了防止叉起来翻转时橡胶条移动位置,可以在叉子上加限位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