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立式加工中心数控铣编写圆弧的方法

楼主(2015-10-05):
我是新手,下面的圆弧是随便画的草图,我下面这样编思路对吗?
G0 X-4.82 Y139.42 Z3
G01 Z-3 F100
G03 X-80.662 Y113.815 R139.5 F100

图上圆弧尺寸忘记标了,R139.5

网友:
     单拿一段圆弧编程没意义。与之相连的的曲线位置未知,内圆弧还是外圆弧还是槽,光洁度粗糙度是多少,要用多大的刀什么样的刀,顺铣还是逆铣。这些都与程序编制有关。

网友A:
绝对编程这个圆弧程序是对的,但是你要考虑之前的刀补什么的

网友:
G0 X-4.82 Y139.42 Z3是图中4.82哪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编程这个圆弧程序是对的,但是你要考虑之前的刀补什么的

假设铣刀大小是20,原材料是280大小的圆柱,然后铣一条R139.5的弧(就是把280的圆上的一部份加工成279大小,切削量大概0.5吧),深度当15,那么完整的程序是不是:
G0 G91 G28 Z0
T1 M6
M3 S1000
G0 G90 G54  G43 G17 X-14.82 Y149.415 Z3
G01 Z-15 F100
G03 X-90.662 Y123.815 R139.5 F100
G01 Z3 F100
M5
G91 G28 G0 Z0
M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