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细节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06):
     这是个轴承套圈的图纸,端面有个油槽,也就是U部分,第三个图是U部分的放大图,其中0.4是油槽的宽度,之前客户给的图纸油槽宽度只有0.4,没有前面的符号∮,但是今天图纸变更之后有了这个符号,但是技术要求里面也没有说明,按说宽度前面是没必要加直径符号的,看哪位大侠了解这是个什么情况,能给具体说明一下!

网友A:
1、看实物;
2、对照其余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实物;
2、对照其余视图。

产品我们已经做出来了,但是现在客户变更图纸了,看看0.4这个地方加个直径符号之后跟之前有什么区别,有区别的话产品就要重新做了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B:
可能是个回转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个回转体吧

是的,是个回转体,零件是轴承内圈,这个油槽在端面上,一圈,这个0.4应该是油槽端面的宽度,但是加个直径符号就搞不懂什么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个回转体,零件是轴承内圈,这个油槽在端面上,一圈,这个0.4应该是油槽端面的宽度,但是加个直径 ...

等等看高手回帖吧

网友C:
这样的问题为何不直接与客户沟通?

来社区竟猜能解决吗?

网友(点评):
peening mark ① 内容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问题为何不直接与客户沟通?

来社区竟猜能解决吗?

工厂没法直接跟客户沟通,要走销售,很麻烦,那边也在沟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给消息,看强大的社友能给解决了不,解决了最好,解决不了就等客户消息了

网友(点评):
peening mark ① 内容是啥? 请贴出来

网友:
像这种情况要及时给客户沟通,有可能刀具有什么要求。

网友:
瞎猜的,沟槽宽度必须能容纳φ4的球体,具体数值需要换算,但大小客户不管,客户只要结果。

网友:
可能改图想改成φ0.4深0.2的半园

网友:
半圆槽,这个可能性大一点吧

网友:
跟客户沟通啊 这样猜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我们已经做出来了,但是现在客户变更图纸了,看看0.4这个地方加个直径符号之后跟之前有什么区别,有区 ...

定位作用的?应该不是油槽吧

网友:
如果让我标,一开始我就会在数值前加上直径的符号,毕竟圆锥的截面是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