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样的销钉来连接旋转件?

楼主(2015-10-06):
如题,想用一个销钉来连接两个旋转件,该销钉与上下旋转件的配合精度不一样,然后看中了如下图的一款销,但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它是如何连接的资料也没找到,还请各位大侠科普下!

网友A:
我记得国标里有这种钉,好像是gb946吧,记不太清了,你可以查查国标。

网友(点评):
刚刚查了,和上图有些差别,请问大侠这种台阶销钉能保证两个回转件不接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国标里有这种钉,好像是gb946吧,记不太清了,你可以查查国标。

仔细看了一下,确实跟我说的标准不一样哈,不过我觉得你这个钉的最末端是不是插在销孔中起定位作用的啊,另外我不是大侠,差远了,嘿嘿

网友:
铰孔制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