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先铣深的槽还是先铣浅的槽(中心重合的)

楼主(2015-10-06):
求大神指教下,先铣深的槽还是先铣浅的槽

网友:
肯定是浅的了 先加工深的对刀具成本要求太高

网友:
若槽的两端是通的,可以用组合铣刀一起铣。

楼主:
明白啦,感谢!

网友A:
能否给个清楚点的图纸,我再回答你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给个清楚点的图纸,我再回答你这个问题。

问下像这个先加工哪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