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铸铝表面能否作镀硬铬?

楼主(2015-10-06):
请问各路大神:铸铝表面能否作镀硬铬处理吗?
我用于印刷机上印刷版筒贴树脂板的,考虑到铸铝材质轻且不容易变形,又要求不容易刮花表面。

网友A:
为何不考虑阳极处理?

又粗糙表面对表面处理后的效果是硬伤。

网友:
硬质氧化,

网友:
铸铝表面能否作镀硬铬处理吗?

但是,基体太软,热澎涨系数相差大

网友:
建议硬质阳极氧化~

网友:
铸铝镀硬铬其实有个比较麻烦的地方,三脚猫大侠已经提到,就是硬度相差太大

这个,目前我所了解的是采用中间过渡镀层,就是先镀铜再镀镍再镀硬铬,不过带来的问题就是可能需要分两个电镀厂完成

因为从我这么多年见过的电镀厂来说,就知道一个地方有这样一条可以铝合金镀硬铬的生产线

其实不知道你真正的要求是多高,镀化学镍,400HV-500HV,硬质氧化,500HV左右,微弧氧化,1000HV+,应该都是可以选择的,

按照我说的流程镀硬铬还有个缺陷就是膜厚问题,因为尖端放电效应的问题,电镀获得膜厚均一程度都很低,相对尺寸更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考虑阳极处理?

又粗糙表面对表面处理后的效果是硬伤。

阳极处理我是试过的,表面达到我要求的硬度也耐刮,我也试过用很尖的刀片划过,并没有刮花工件,但有一个不理想的问题就是阳极处理后着色变灰暗,因为我是用在印刷版筒上的,调版人员在贴树脂版时因为版筒灰暗,就很难见到对位线。

网友(2015-12-14):
可以采用热喷涂工艺进行表面喷涂0.20mm的碳化钨涂层。提高表面的硬度。HRC可达75

网友:
一般滚筒类零件铸铝住不好吧。这种通常会通过铁管进行焊接结构是为了成本低。你这个一没量,二体积不小,要能铸这么大的铝件需要压铸,压铸机吨位也不小吧。

网友(2016-03-10):
可以给你推荐采用热喷涂技术在铝辊表面喷涂一层氧化物陶瓷或是金属陶瓷。这方面的技术应用已经在印刷行业得到广泛使用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