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一下关于重新装配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5-10-06):
首先使用虚拟装配 然后文件另存文件夹,打开刚另存的文件。把其中单个文件另存,新建装配体,完成配合
然后重新打开配合失效面丢失了 !

网友A:
文件另存文件,是装配体文件还是零件文件。
单个文件另存,是装配体文件还是零件文件。
你不能心理想什么,就觉得别人一定理解你心理所想的,提问时应该把旁人想像成不会用solidworks,你要把问题掰开了解释,解释到连外行人都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另存文件,是装配体文件还是零件文件。
单个文件另存,是装配体文件还是零件文件。
你不能心理想什么 ...

使虚拟的那个步骤是整个转配体文件,后面另存的是单个零件的文件。在不删除原文件的前提下,还有哪些方法把装配体重新组装!

网友A:
经验证,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证,一切正常

啊  为什么我的总要组装两次  难道是我电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