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想要得到转速84转的主轴转速,扭矩力是10000牛左右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2015-10-06):
如图:想要得到转速84转的主轴转速,扭矩力是10000牛左右有没有好办法?现在用的90KW四级电机,配置的1:18的减速机,想节约能耗。

网友A:
扭矩和转速就已经确定功率了,你怎么降低能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和转速就已经确定功率了,你怎么降低能耗??

可以考虑在扭矩和转速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找到最佳的配置方案

网友:
扭矩可以机械放大,看升降机滚筒一般都做的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