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绘制的草图不能作为平面

楼主(2015-10-06):
我在草图中绘制了图中绿色线条的部分,但是草图绘制完成后不能选中我绘制的草图中的平面,为什么?而且我检查了是点与点之间是重合的。谢谢。

网友:
草图中的平面?【不可能有这个东西,草图中没有平面结构。请把话说明白】

网友:
他应该说的是,没有正投影,这个角度给他的错觉。

楼主:
是指草图中绘制好的图形,绘制完成后无法作为平面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草图中绘制好的图形,绘制完成后无法作为平面使用。

草图图线当然不能”做为平面使用“,因为确实不是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