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托板抖动

楼主(2015-10-06):
小型铣床托板由手摇改用气缸拉动。在气缸推动时,托板出现抖动。

网友A:
爬行,用油缸

网友:
感觉力量不足,或者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爬行,用油缸

油缸得上液压站,窃以为不如上“气液增压缸”。

网友(点评):
气液增压缸行程很短,不适合推动长行程导轨。而且也不便宜

网友:
用气液转换缸也可以

网友:
可以试试液压阻尼器,见过这种应用,钻孔,可以调速,驱动就是气缸。速技能的东西,可以去了解一下下。

网友(点评):
呵呵,摩尔手动坐标磨就是这结构.N年前,我设计的切割机,都是这样才结构。

网友:
我 不是很明白,爬行我很认同,但为什么不是加大缸径或者增加倍力机构,而是直接换油缸呢?

网友(点评):
因为气体可压缩,因此整个传动系统刚性不足,加大缸径或者增加倍力机构也一样,液压就好多了,液压油基本上可以认为不可压缩,而且液压油粘性高,具有很好的阻尼作用,可以进一步改善抖动现象

网友(点评):
当然,如果液压管路或者油缸内混入空气,同样会发生爬行现象

网友(点评):
在精加工,精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油缸驱动同样也是不好的,因为液压系统内的少量空气、管路(特别是橡胶软管)的刚性差等等也会使传动系统刚性不足,所以精加工一般是滚珠丝杠驱动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我没有意识到的。感谢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爬行,用油缸

同意楼主的说法,在切削加工进给过程中禁止用气缸传动,不然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

网友:
调整节流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