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用过中空旋转平台的吗 ,说说他的精度,定位精度能够达到0.02吗,都应用在哪...

楼主(2015-10-06):
各位有用过中空旋转平台的吗 ,说说他的精度,定位精度能够达到0.02吗,都应用在哪些场合,请各位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5-10-7 08:47):
定位精度能做到1分内,速度不低于120度/s,不知能否达到?

网友A:
这玩意精度是按角度算的,一般 重复定位能有5“ 定位精度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精度是按角度算的,一般 重复定位能有5“ 定位精度15”

还想问一下,速度一般有多少?

网友B:
速度要看你接的电机!还有根据你的加工情况!
我公司有用到这种转台,建议选择好的厂家,我们第一次买了便宜的东西,吃了很大的亏,寿命不长不说,服务态度及其恶劣!还说是美国什么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要看你接的电机!还有根据你的加工情况!
我公司有用到这种转台,建议选择好的厂家,我们第一次买了便 ...

谢谢!~

网友:
这个叫DD马达吧

网友(点评):
中空旋转平台

网友:
我知道个牌子不错,ckd,你可以搜一搜,定位精度挺高的,如果精度要求特别高的话,可以用电机加谐波减速机来实现,具体还要看工况要求!

网友C:
这个东西一般用在负载比较小一点场合,一般配个伺服或者步进电机带动,说的是重复定位精度为正负5秒,具体转速和精度要求要根据你的负载和盘的直接来计算,盘子越大误差就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一般用在负载比较小一点场合,一般配个伺服或者步进电机带动,说的是重复定位精度为正负5秒,具体转 ...

想知道速度最快的有多少,最好能大于150度每秒

网友(点评):
想快的话,就用凸轮滚子式的减速器吧,无反向间隙,寿命好,输出转速比这快一倍也可以

网友(点评):
如果负载不大,你这个速度应该问题不大,这个东西一般台湾生产的多,具体可以提供些数据给他们计算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知道速度最快的有多少,最好能大于150度每秒

那就是凸轮分割器了,成本上不同了

网友(点评):
凸轮分割器应该是比较便宜的了,1分的精度,国产的可以做到。

网友(2016-05-23):
引用 网友B:
速度要看你接的电机!还有根据你的加工情况!
我公司有用到这种转台,建议选择好的厂家,我们第一次买了便 ...

您好~
我司有专用的中空旋转平台
背隙仅30弧秒
可依您的需求做详细的计算
希望有机会为您服务
QQ:3258039354

网友(2017-03-11):
我司专业代理台湾旋转平台大陆总代理有意者加我QQ:740358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