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立车的来帮帮忙??

楼主(2015-10-06):
     用机夹刀和手磨刀都试过,分过粗精车,震动过,两半边组合件,板子厚度20MM,转速12转左右,

0.3MM/转,边车边变形,直径4500MM公差0—— +0.3;装夹靠压板,八个平铁,卡爪轻轻护到,车完勉强能控制在公差内,吊下机床和变形达1MM多。

网友A:
1、热处理状态?2、压板压的位置?3、你前面用的刀具的角度,最好发几张刀具照片?4、粗精车吃刀量?

网友B:
这种工件不变形是不可能的!但你用的转速还是快些,这么大的工件我们一般只用7转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件不变形是不可能的!但你用的转速还是快些,这么大的工件我们一般只用7转左右。

谢谢,,,,,;能加您的QQ以后向您请教吗?

网友:
焊后没有去应力,肯定变形

网友C:
夹具先不说,刀具要锋利,线速度50~60就可以了,现在有170左右,切深和进给要低。

网友D:
这么大的薄壁零件,变形不可避免。不光你加工时会变形,你起吊运输的过程中都会变形。设计过程中肯定考虑到了各种状态下的变形,那点变形量在使用中螺栓敲紧以后差不多可以消除了,加工过程中装夹尽量向使用过程中的受力一致,增加刚性就是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薄壁零件,变形不可避免。不光你加工时会变形,你起吊运输的过程中都会变形。设计过程中肯定考虑到 ...

谢谢您?还望以后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热处理状态?2、压板压的位置?3、你前面用的刀具的角度,最好发几张刀具照片?4、粗精车吃刀量?

谢谢您?还望以后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具先不说,刀具要锋利,线速度50~60就可以了,现在有170左右,切深和进给要低。

谢谢您?还望以后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加您的QQ以后向您请教吗?

很抱歉,没有QQ。也谈不上请教,有问题互相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抱歉,没有QQ。也谈不上请教,有问题互相学习吧!

好的

网友E:
检查在车床上还是下来检查?

网友:
加工这种零件关键是装卡,要象安装机床床身的自由调平一样。

网友(点评):
同意!尤其是粗加工时,压板下方一定要垫实,不然后肯定压变形。以前做过类似比较单薄的产品,还试过增加几个辅助性的压板,可以增加产品的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在车床上还是下来检查?

车完床子上检测勉强能控制在公差内,吊下机床变形达1MM多。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