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铁立式注塑机漏油

楼主(2015-10-06):
伺服油泵,双向旋转,最近些天,漏油加重。经仔细外观检查,好像是从下面大油缸(锁模油缸)的顶部渗漏,因顶部紧靠双向移动模板,不拆开无法看清泄漏具体部位。不过,移动模板上面有固定移动模板的十几个大螺丝,今天紧了一下,不清楚是否因为这个松脱引起,另外,移动模板底部需要润滑,就是不知道这机器是否就是利用泄漏来润滑的,没发现有其它润滑途径。还有,它缸体安装个大回油管做什么?因为已经有了进出油管。结构复杂,不知道这里有大侠清楚吗?

楼主:
今天拆了,是模具定位油缸漏油,空间狭小,估计装回去也更累人。还有上面两个油管'还没拆下来。估计是密封坏了,国产质量这么差吗??。。。汩汩往外流

楼主:
全拆了,活塞杆用百分表测量,一端弯曲有50条左右,另一端3条左右。难怪漏油。密封无明显磨损。估计是模具定位孔偏造成的。已外发、重做活塞杆。上午算白拆了动模板,费时费力,还要装回去。位置很头疼。偏了怕再撞坏活塞杆

网友A:
1、油缸上面的大回油管应该是充液用的。
2、一般不会有人想着用泄漏来做润滑,原来应该是自润滑铜套之类的
3、关于漏油的问题请提供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油缸上面的大回油管应该是充液用的。
2、一般不会有人想着用泄漏来做润滑,原来应该是自润滑铜套之类的 ...

拆下发现密封圈、防尘圈、活塞环基本完好,还有一个很宽的、断面是斜的大密封圈,这个可能本来就是斜的断口,很整齐,不像是破坏断裂的。分析漏油是由于活塞弯曲所致,高压油从变形的密封处泄漏出来,量很大。那个大回油管上面还连接一个小管通向油阀。不知道什么用处。谢谢你的回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下发现密封圈、防尘圈、活塞环基本完好,还有一个很宽的、断面是斜的大密封圈,这个可能本来就是斜的断 ...

断面是斜的密封圈叫耐磨环
小管应该是控制充液阀的控制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面是斜的密封圈叫耐磨环
小管应该是控制充液阀的控制油

耐磨环就一个,好像是橡胶的,约1公分宽。活塞上面有两对Y密封圈和白色断口导向环。今天下午准备把动模板装回去,行车吊起后发现定位孔堵塞有异物,敲击有金属声,试着用螺丝刀翘出,纹丝不动。正发愁,忽然发现背面(装模具面)有小孔约直径5毫米,用内六角没费力敲出。长度约2公分、圆台状、断面明显是受力拉断不规则、直径与活塞杆相当。原来是安装在活塞顶部的定位销头。但不知是怎么和活塞固定的,这设计到外协报价等问题。好像是一个整体“螺丝”与“螺母”活塞杆相连,又好像是靠中心小孔用单独螺丝与过塞杆相连,因为看不出结合面到底怎么连接。但活塞杆中心有小孔只有将近一圈螺纹。考虑到实际应用,是否不予考虑这个销头了,好像没多大用处,因为一直漏油也没耽误生产,只是起到活塞运动带动光电开关,完成一个动作罢了。如果是这样,可以加工误差放大点、倒角光滑点即可。不过这样就只能靠移动油缸保压来完成定位。以前观察了压力、大概50公斤左右。也许压力小、工件也小要求不高吧,不会因为没定位事故。大侠,你认为呢?手机不好传图片、已拍摄几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耐磨环就一个,好像是橡胶的,约1公分宽。活塞上面有两对Y密封圈和白色断口导向环。今天下午准备把动模板 ...

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最好给个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最好给个图片看看。

定位销感觉用处不大,而且配合好紧,很容易打弯活塞杆。如果不是漏油严重还会继续生产。

楼主:
模具不通过定位销锁住,很容易压坏模具。也就是说移动模板到位了,才能合模。移动模板到位后有光电开关检测后给定位油缸信号,油缸活塞定位后再给合模信号。给的合模信号是油缸后端光电开关,因为前端插入模具定位了,前端设计感应开关不方便。若前端有故障断掉等,后面仍然可以通过光电开关检测,机器认为定位已锁住,就继续合模。鄙人认为关键是移动模板到位后光电开关检测位置和灵敏度很重要,否则会出现事故及压坏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