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使用圆角

楼主(2015-10-06):
图上的这个位置使用圆角2mm 不行,但是可以两次使用圆角1mm,是因为和最初草图中两个弧线之间的距离太小的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

能否告诉我们,您“学习”了什么?

网友C:
你中间的距离太小了,所以导不出R2的圆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中间的距离太小了,所以导不出R2的圆角

是吗?是您猜测的?还是做过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告诉我们,您“学习”了什么?

陈老师,我只是回复一下挣个积分,不要和我较真。呵呵

网友(点评):
了解。其实,您说句实话也不算费劲,何必说“学习”呢?

网友(点评):
要不您就说“朕知道了”,也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吗?是您猜测的?还是做过验证?

验证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验证过的

那我的实例所发生的现象,您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