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渲染问题,大神来看看

楼主(2015-10-07):
小弟在网上看到很多渲染做的铮光滑亮的零件渲染,就是表面有明显反光的,小弟怎么就做不出来呢,用的是自带的360那个,求大神给个教程看看

网友:
嗯。通过设置外观、布景及光线就可以的。

网友(点评):
我设置了,但是没有像别人做的那样光亮亮的

网友:
应该是用第三方插件渲染的吧

网友(点评):
下了个什么Keyout,都装不起

网友:
直接外观不行吗

楼主:
我就是直接外观的,但是没有那种光亮光亮的效果呢

网友(2015-12-15):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直接外观的,但是没有那种光亮光亮的效果呢

1 ”视图“下打开“任务窗格”
2 在”任务窗格“中选”外观、布景和贴图“
3 依次选”外观|油漆|汽车“
4 渲染
我刚刚用过,如下图——

网友(点评):
哦 谢谢大侠 我试试

网友(2017-04-27):
物体外表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