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是什么齿轮,或者什么名称呢?请教!

楼主(2015-10-07):
有人说是间隙齿轮,可机械手册找不到,圆弧齿轮齿形又不一样。是否有相关标准呢?作用是泵浆液的。望认识的指点一二,一起学习的捧个人场。感谢!

网友A:
如图两个圆棒互相咬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两个圆棒互相咬合吗?

是,咬合没有缝隙。像齿轮油泵一样

网友:
泵浆液的?外壳是什么样?

楼主:
外壳草图。方孔进,圆孔出>

网友B:
不就是类似于Root's风机的转子吗?

网友C:
貌似是摆线
搜罗茨风机看看

网友D:
酵母 离心泵 也是这样的结构,只不过是上下布置的

网友E:
同意7#,跟罗茨风机相似

网友F:
第一次见,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类似于Root's风机的转子吗?

谢谢!真的是一个样子。明天下载些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是摆线
搜罗茨风机看看

谢谢!刚去找了些资料,罗茨风机技术资料里面里面提到渐开线,明天继续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酵母 离心泵 也是这样的结构,只不过是上下布置的

谢谢!培养酵母要用到的离心泵?没有见过,如果方便还望贴图看看。

网友(点评):
那种圆弧齿轮不伤害酵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7#,跟罗茨风机相似

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见,帮顶

谢谢!~人生需要互顶!

网友:
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是摆线
搜罗茨风机看看

+1

网友:
没见过,学习一下

网友(2015-12-06):
应该是摆线的。1 W* i/ T6 ~; P9 z
发现一个齿是由三段圆弧合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