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箱体变形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07):
目前我在设计一款移动平台小车箱体,此箱体为板焊接,目前跟厂内工艺人员沟通,如果保证焊后形状,箱体板厚最小只能做到6mm,如果板厚再小就不能保证焊后箱体形状,箱体规格约为700×320×340。
工况制约箱体总体质量不能过重,请教各位大神,此规格箱体多大板厚可以保证焊后不过度扭曲?如果使用铝合金焊接各位有成功案例吗?

网友A:
你这个尺寸的,大概2-2.5 毫米都可以保证700长度内的变形为3毫米,这是经验数据,再精确了,就要复杂计算了,你这个不要,

板边要翻,翻过才能焊接,沿700,做‘筋条’,大概7-8就可以了,

300度以上的,要做‘腕窝’,腕窝要计算,就比较复杂了,你这个好像还不要,

网友:
以前做清洗机,1500X700X600MM的槽体都是用2mm不锈钢制做,还是满焊。变形控制在5mm以内。正如998大侠讲的,口上有翻边,中间有U型筋。工人先点焊拼缝,再断续焊加强筋,最后满焊拼缝。当然,湿毛巾是必备用品,板太烫了就给敷一下。

网友(点评):
现在跟人家讲‘基本工艺’,有些厂子就没有一个还听懂的,不知道他们以后怎么生存,啊哈,

网友(点评):
总是看到论坛里有人问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真不好回答,也不愿意回答。

网友:
最近我们在做一种白钢料斗。为了不影响落料,里面无筋板,为了省料外面不加筋板,四块板拼成。共四道焊缝,每道3米多,里外满焊。我说变形量在10个以内就算好活。大家认为变形量能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尺寸的,大概2-2.5 毫米都可以保证700长度内的变形为3毫米,这是经验数据,再精确了,就要复杂计算了 ...

大侠您好,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进一步请教您:
1.您说的板边翻是常用的焊接工艺吗?具体怎么翻,麻烦您详细解释一下。
2.沿700做筋条,是板边加筋还是在板中间位置。
3.焊接计算的书籍您有推荐吗?如有电子版能发我一下吗?
sunning619@126.com,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你直接叫人给设计吧

网友B:
我有焊接手册(第三版),共三本,上传不了,太大,如果需要可以给发到邮箱。
QQ号登不了,新搞了个号,积分又成0了,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焊接手册(第三版),共三本,上传不了,太大,如果需要可以给发到邮箱。
QQ号登不了,新搞了个号,积 ...

云时代,用网盘。

网友:
700mm长需要做折弯加强焊接,注意折弯应力释放就行,3mm内没问题的

网友:
焊接手册哪里有下载啊?

网友:
最好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接,这样变形会小得多。

网友:
是否要密封呢,如果不要,分段焊4mm可以的

网友:
我们厂里焊不锈钢之前也是变形,然后买了这种焊机焊就没有问题了,你瞅瞅吧焊接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