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立柱带锯床无论通电与否锯条缓慢自动下落

楼主(2015-10-07):
而且下锯过程锯条下落不稳定,经检查,各个阀芯都是完好,调速阀换到别的锯床也是正常,各位大虾,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个现象?油缸内泄露?

网友:
上个液压原理图看看
如果阀的原因都排除了,很有可能油缸内漏。
拆掉缸的回油管看看。

网友:
活塞密封圈磨损漏。

网友:
应该是油缸内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