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平面滚纹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15-10-07):
   请各位大侠指导下小弟此类端面滚纹加工方法!谢谢。。。

网友A:
这不是离合器吗???用分度头上铣床铣出来,得调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离合器吗???用分度头上铣床铣出来,得调角度。

就是一个安装钢管柱,端部齿纹起防滑作用。齿深度0.7mm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防滑就用滚花吧,普通滚柱是圆柱,滚得是柱面,如果滚柱是锥面,那就滚得也是锥面。类似直齿轮和锥齿轮

网友:
找本铣工书籍,看铣削离合器章节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毛配件直接冷镦处防滑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毛配件直接冷镦处防滑槽。

用冲床冷冲成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毛配件直接冷镦处防滑槽。

冷墩加工需要量大才肯加工啊!

网友:
小批量加工上卧铣,用此类牙嵌式离合器专用铣刀。

网友:
直接冷镦处防滑槽

网友:
铣床上见高低

网友C:
大批量生产用冲床压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批量生产用冲床压型。

在网上看到有用数控机床加工这种滚纹的,不知道是何种工艺!

网友(点评):
数控机床上加工用铣刀。

网友:
这个冲出来

网友:
冷挤压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批量生产用冲床压型。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滚压刀具。看过加工视频但是看不到使用哪种刀具。。。。。

网友(点评):
在刀具厂家定做。

网友:
用线切割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滚压刀具。看过加工视频但是看不到使用哪种刀具。。。。。

谢谢啦!

网友:
端面滚花吧  深度不大可以考虑

网友D:
以前待的公司是直接铸出来的,已经好久没接触过此类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待的公司是直接铸出来的,已经好久没接触过此类产品了

看到数控机床能加工,就是不知道这种刀具哪里能定制。

网友:
此工件我做过,就是在铣床上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