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中如何选中透明零件中的透明零件?

楼主(2015-10-07):
各位大神,sw装配体中如何选中透明零件中的透明零件?

网友A:
如果透明零件的背后没有其他零件,点击透明零件,就可以选到,另外一种就是直接在树中选

网友:
按住SHIFT键,再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透明零件的背后没有其他零件,点击透明零件,就可以选到,另外一种就是直接在树中选

有没有一种tab键,在N多嫌疑目标中循环呢?

网友(点评):
没试过,回来我看看,哈哈,不过这动手不如动眼来的快,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tab键,在N多嫌疑目标中循环呢?

我一般是在左边选

你按光标下,找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是在左边选

你按光标下,找零件

恩。树里树,找麻烦。

网友(点评):
要是这个零件有百十来个同类型,就悲剧喽

网友(点评):
有时候都没透明,想看看老里面那个小东西。同类型也无所谓,关键是上下键只对右边管用啊。

网友:
2016来了,谁尝尝鲜?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2670

网友D:
你可以制作一个简单的 试试,,,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透明零件的背后没有其他零件,点击透明零件,就可以选到,另外一种就是直接在树中选

背面还有零件的,要在视图中选,怎么也选不中

网友(点评):
透明情况下背后有零件的话视透明零件为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制作一个简单的 试试,,,就明白了

怎么试啊,选不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