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镜像呢--- solidworks2012

楼主(2015-10-07):
图中蓝色特征(拉伸凸台)为什么不能镜像呢?   草图在圆上面啊, 是什么原因? 盼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有运气了

我20分钟前刚刚遇到这个问题

你这个不是特征,你这个是实体

必须用镜像实体 看到下面有选实体的那个选项没有,勾选它

其实你细心点看看那句说明就能找到原因了

网友:
在镜像之前要重新做中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运气了

我20分钟前刚刚遇到这个问题

3Q,刚又遇到同样的问题,能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3Q,刚又遇到同样的问题,能破吗?

估计你要取消“合并实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要取消“合并实体”

嗯,对,此二者无法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