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阶梯钻倒角刃有小缺口,请教

楼主(2015-10-07):
我用的是硬质合金阶梯钻头,13.2变8.6的,以前班产量是1500件(铸铁件),加工深度7mm,通孔,但是现在加工一百多件之后倒角刃就出现了小缺口,使得加工的倒角面有刀痕,不知道是刀具刃磨时出现问题还是加工参数不对,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怎么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A:
应该也把刀具的图发一下,这样信息够才好分析

网友:
都有可能,一项一项排除找出原因吧,问了问不出所以

网友B:
倒角怎么那么深

网友(点评):
还有是同一厂家,同一批产品嘛? 会不会厂家换了,棒料变了,制造参数也变了,(我说的变不是轮廓参数,小径,大径,阶梯角度的变化)

网友C:
你的钻头刃口有高低吧,至少不一致

网友D:
应该是工件的材质太硬吧,刀具材质不能加工比它硬的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角怎么那么深

装埋头螺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工件的材质太硬吧,刀具材质不能加工比它硬的工件

加工的是铸铁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钻头刃口有高低吧,至少不一致

打表量了,刃高差0.01-0.02,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也把刀具的图发一下,这样信息够才好分析

没有刀具图。我想会不会是修磨钻头的砂轮目数小了,我现在用的是200目的

网友(点评):
你们自己修嘛?还是外协修磨??

网友(点评):
是不是 新买的刀没问题, 自己修磨就出问题了吧?如果是这样,把新刀和修过的刀的阶梯那里来张特写,发一下。如向我所说的话,最有可能的一点是刃口未钝化,切金属不要那么锋利,不是切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工的是铸铁件

那你的刀具有问题了。或者转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的刀具有问题了。或者转速高。。

以前是外厂刃磨的,现在拿回来自己刃磨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是批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前是外厂刃磨的,现在拿回来自己刃磨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是批量的

刃磨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刃磨可能有问题

大神,给点刃磨的建议

网友(点评):
都告诉你了,发图片,以前外协的和自己磨的,主要在阶梯处。 或者是新刀, 看看图说话。

网友:
后角开的不好,向厂家要个再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