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包装机伺服牵引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07):
我想问下这种立式包装机他中间的拉膜伺服是不是一般都是用一个0.75KW的伺服电机带动两个1:10的涡轮减速机,横封的话是一个1.5KW左右的伺服电机加一个行星减速机。
还有就是这种机器上拉膜的两个同步轮中间的一个零件这个零件是外采购的还是自己做的,如果是外采购的话这个部件叫什么名字?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种机器上面中间拉膜如何改成真空拉膜?

楼主:
这个是机器图片

网友:
这种设备不会用伺服吧,才万把块钱,很标准的,去网上找找,应该找的到,可能是分配轴带动的机械自动化,用普通电机和变频器控制快慢吧,没怎么仔细看过

网友:
真空拉膜需要在拉膜机构上进行改动,需要增加真空泵,关于选型功率是根据你的机型来选定的

网友A:
具体看你结构和负载  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计算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你结构和负载  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计算选型

那一般520的膜用多大的 气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一般520的膜用多大的 气量

重量 旋转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 旋转直径

我想问下这种立式包装机  中封拉膜的伺服电机如果用电机750W额定转速3000r,最高5000r,额定扭矩2.4NM最大7.1NM,那配涡轮减速机的话用速比多少的合适,而且能拉膜速度快,噪音小